电机坏了???

楼主(2015-01-11):
电机为什通电后,为什么用手拨动一下才可以转动,新手入魔,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油门高于百分之十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高于百分之十才转的

主要问题是,其他电机都正常转动,只有这个电机需要拨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其他电机都正常转动,只有这个电机需要拨动

或许是传说中的缺相

网友B:
你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两根线,有刷的吧

网友C:
碳刷有可能接触不 好 了 转 起来磨磨就 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根线,有刷的吧

有刷电机使用时间长了会有这种情况,若是碳刷的拆开来清理整流子和碳刷会有改善,若是铜片电刷烧蚀磨损就只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使用时间长了会有这种情况,若是碳刷的拆开来清理整流子和碳刷会有改善,若是铜片电刷烧蚀磨损就 ...

好的,谢谢,前辈可以加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有可能接触不 好 了 转 起来磨磨就 好了

恩,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传说中的缺相

谢谢,前辈

网友:
什么机啊?换个无刷的好乃省拆啊搞的

网友D:
香蕉头没焊好,用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香蕉头没焊好,用万用表量一下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使用时间长了会有这种情况,若是碳刷的拆开来清理整流子和碳刷会有改善,若是铜片电刷烧蚀磨损就 ...

嗯,铜片的,今天打开看了,磨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