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730(云台测试),稳不稳大家说了算~(已上视频了)

楼主(2015-01-11):
X8-730(云台测试),稳不稳大家说了算~

       今天周末,下午找了点时间,终于可以再飞一把X8-730,这次装备有些改动,装上了OSD,换上了飞越的1555折叠桨,做了2对POM材料的云台支架,将挂载杆下移了4cm,只挂了狗云台和狗3,带6S10000ma电池,起飞重量4200g。

      这次测试主要是测试挂载云台和狗3+,航拍测试载机与云台稳定性,震、晃动情况,空中拍摄视频图像质量等,对于此种级别的设备,测试结果基本满意,至于稳不稳还是大家说了算~

      先上几张X8-730的图片

     上视频了~

这个是用“大神龟”挂载J69三轴云台+5N测试拍摄的,与上面是同一地点,云台一直没调好(貌似5008云台电机X轴轴承有点问题,量了一下规格:12x4x6mm),凑合着看吧,可以看看与狗3+的对比效果

网友:
多久续航

网友A:
有打算改成摺疊的嗎?

网友B:
云台 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打算改成摺疊的嗎?

有这打算,但22的折叠件不好找,买材料准备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 大材小用!!!

说实在话,狗3+的拍摄视频效果远远优于5N微单(5N拍照片还行),如果不拍照,又满意狗3的视频图像,还有什么必要去挂那又笨又重的3轴云台加微单呢?

网友C:
折叠桨怎么样我也想换

网友D:
搞这么JB吓人 带狗   楼主你不觉得浪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实在话,狗3+的拍摄视频效果远远优于5N微单(5N拍照片还行),如果不拍照,又满意狗3的视频图像,还有 ...

这只是你个人看法而已,狗3除了视频锐利比微单强,其他没有可比性,光CMOS就大它N倍,色彩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你个人看法而已,狗3除了视频锐利比微单强,其他没有可比性,光CMOS就大它N倍,色彩就不用说了。
...

也许我还没有掌握5N的技巧吧,但我用饼干头+自动模式拍出来的效果确实难看,感觉模糊不清,不锐利,边角还有暗影,有人说用18-55的镜头拍摄效果要好些,5N拍摄的设置请烦请你指教

网友:
呵呵
盲人摸象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许我还没有掌握5N的技巧吧,但我用饼干头+自动模式拍出来的效果确实难看,感觉模糊不清,不锐利,边角 ...

截取两张同一时间狗3和微单5N出的原始视频截图吧,你自己比较一下,我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这么JB吓人 带狗   楼主你不觉得浪费吗?~

X8挂狗未尝不可啊,X8有稳定、安全、机动性好的特点,带什么设备看个人需要,带狗整体重量减轻了不少,能增加续航时间。底部的挂载可按需要挂个3~4kg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在话,狗3+的拍摄视频效果远远优于5N微单(5N拍照片还行),如果不拍照,又满意狗3的视频图像,还有 ...

也是哦!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截取两张同一时间狗3和微单5N出的原始视频截图吧,你自己比较一下,我不说话

5n的色彩明显优于狗3,锐度稍差点,请教用的什么镜头?设置的手动模式吗?具体参数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X8挂狗未尝不可啊,X8有稳定、安全、机动性好的特点,带什么设备看个人需要,带狗整体重量减轻了 ...

要出事 管你X几都一样   续航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5n的色彩明显优于狗3,锐度稍差点,请教用的什么镜头?设置的手动模式吗?具体参数设置?

选:AF/“自动
对焦区域选多重
自动对焦模式选单次
场景选择选为风景
快门优先,快门不低于50,不高于100
光圈自动
最好加上中灰镜,特别是光线较强,蓝天白云的时候。

楼主:
引用 楼主:
5n的色彩明显优于狗3,锐度稍差点,请教用的什么镜头?设置的手动模式吗?具体参数设置?

请看我2种机器拍的效果对比,敬请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出事 管你X几都一样   续航能到多少?

今天没计算时间,温柔飞的话估计20分钟没问题。原来挂假负载1.5KG,起飞重量5200g飞12分,但只充进6600ma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叠桨怎么样我也想换

声音比碳桨要小些,很方便的,效率没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AF/“自动”;对焦区域选“多重”;自动对焦模式选“单次”。场景选择选为“风景”;“快门优先”, ...

十分感谢!

网友F:
楼主用的是哪款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是哪款云台啊

呵~~~飞越2轴

网友G:
楼主是老虎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老虎电池么?

是的,还行~

网友H:
好像有轻微果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有轻微果冻吧

原始视频没有,上传压缩了画质就有点像果冻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