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L 皮传暴力动作不锁尾怎么办

楼主(2015-01-11):
用的是450普通尾管。升级了冰人皮传尾波箱  ,冰人皮传对传齿轮。冰人皮带。  配置:蝎子2520  斜盘KST215锁尾515,好赢V3  50A  进角12度24赫兹 。正负螺距11度左右。做暴力钟摆会出现尾巴摆动幅度很大。没法精准锁尾,感觉皮带对传齿的传动处皮带打滑。导致。用轴传锁尾还可以,新手经常炸鸡所以想用皮传玩。但是锁尾又不行,有什么办法吗。  看飞魔士PRO皮传设计的很好,皮带传动盘很大。还有皮带压轮一点都不打滑。但是其他机身都不合适用飞魔士的件,飞魔士只有PRO机身换舵机臂费事。纠结啊。。。。。老手有玩450皮传的吗。做暴力动作是否能行。。。。求分享经验

网友A:
你确认不是你做钟摆的时候动了方向舵?

网友B:
换X3吧  皮带往死里操都不会有问题   450的皮带齿太浅 又没压带轮  先天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不是你做钟摆的时候动了方向舵?

确认,尾巴摆动的幅度太大。明明就是皮带打滑了,用轴传摆动很小,应该是我动了方向。但是幅度很大就说明机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X3吧  皮带往死里操都不会有问题   450的皮带齿太浅 又没压带轮  先天缺陷

对,是的。皮带窄。前面的驱动还没压轮,所以肯定打滑。缺陷。不如飞魔士设计的比较好,前后都有压轮。

网友:
是你没有调好飞机

楼主:
皮带也很紧了,其实暴力钟摆尾巴扭力也是很大的。没有压轮很难让皮带不打滑。

网友:
暴力钟摆了还叫新手啊!我入坑几年了还四面悬停呢!

网友C:
换成轴传的吧,改装皮带本身就是给新手练习使用的,要是懒得折腾就换个大一点的飞机,都开始飞动作了,可以考虑进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轴传的吧,改装皮带本身就是给新手练习使用的,要是懒得折腾就换个大一点的飞机,都开始飞动作了,可以 ...

基本功不行啊。还是经常炸鸡,。还不敢进阶啊

网友:
原来有副翼没有轴传的时候高手飞的不暴力?

网友:
应该是手法问题吧。你蛙跳尾巴抽吗?如果不抽就是手法。

网友:
我是亚拓450L改的冰人皮传。。还是圆齿的。。。
钟摆,尾巴没事。。。但是飓风的话。速度快了尾巴会抽抽。。类似于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