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多旋翼抗风性的提问,急,希望各路大侠帮忙

楼主(2015-01-11):
多旋翼如何更好的抗风?机架更结实?25MM机臂?还是什么?抗风性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A:
电机载重桨型还有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载重桨型还有飞控

感谢大哥回答,桨型您有没有相关的帖子推荐  或者说您在用什么桨,比如3825和3805的电机分别应该配什么桨

网友B:
看你要抗几级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回答,桨型您有没有相关的帖子推荐  或者说您在用什么桨,比如3825和3805的电机分别应该配什么桨 ...

理论上高速电机配高速桨更抗风,动力兀余也要大些,我用2216 800kv配1047 4s,4110 400kv配1238 6s,1806 2300kv配5030 3s,2216高转速小桨,4110动力兀余大小桨,1806就不说了,高转速,都挺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抗几级风了。

稍微大一点点的海风,形象的说能把芦苇吹弯成90度那种就足够了  再大的风也不敢飞了   零度H1那种抗风级别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桨型和转速,机身迎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型和转速,机身迎风面

大哥您好,机身迎风面这个怎么控制?摄像机前置有没有影响?怎样让他抗风性最大?难道说完全都是平衡为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高速电机配高速桨更抗风,动力兀余也要大些,我用2216 800kv配1047 4s,4110 400kv配1238 6s,1806 ...

明白了  我就是感觉为什么小飞机在大风中照样飞呢  原来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好,机身迎风面这个怎么控制?摄像机前置有没有影响?怎样让他抗风性最大?难道说完全都是平衡为准 ...

迎风面越小越好啊,这个没有标准,尽可能把飞机做的小一些轻一些这不就减少了迎风面么

网友:
四轴八桨 气流速度高 抗风

网友:
看我帖子装的X8 比平铺的多轴都要抗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大一点点的海风,形象的说能把芦苇吹弯成90度那种就足够了  再大的风也不敢飞了   零度H1那种抗风级 ...

也就抗6级风。。。。再大了。。估计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