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烧过superx的IO模块吗?

楼主(2015-01-11):
刚买的superx的IO模块今天莫名烧了,昨天试飞还好好的,今天开始通电只搜到5颗星,然后断电重新上电就烧掉了,是不是因为6S把所有
电机
电调都并联在一起,同时通电导致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的?东西今天已经返厂,我比较担心没找出原因,下次再烧,要是空中烧那惨了.线路我都有仔细检查,应该没有短路之类的说.
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A:
之前论坛里有因为线短路烧过一个,XA的原装线,用万用表测一下……IO模块出问题的可能不大……

楼主:
我说的并联,瞬时电流过大问题,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