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成长中 制作了个片子,高手前来指点

楼主(2015-01-11):
第一次用会声会影制作视频,最近拍的几次做了个合辑

网友A:
晃得有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得有点严重

是的,一直在校准镜头,如果是3d云台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B:
我也下了个 会声会影X5  正在研究     怎么做都没有别人处理的那么好,,,,ai,,,
可以知道一下我吗?

网友B:
风景真心不错,,,,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建议LZ  视频中可以加入一些  拉升放大缩小和  俯仰 的镜头,,,还有就是你的机器  貌似没有调好,,有多处左右轻微摇摆的镜头,,不知道是不是云台的问题。
、、、、、、、、、、、、、、纯属瞎扯,,,,请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景真心不错,,,,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建议LZ  视频中可以加入一些  拉升放大缩小和  俯仰  ...

是的,飞越两轴云台,飞上去不由自主左右校准镜头,如果是三轴云台,这种情况应该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下了个 会声会影X5  正在研究     怎么做都没有别人处理的那么好,,,,ai,,,
可以知道一下我吗?

...

我用的是X7,不过应该都一样,网上有教学视频,你可以看看,我也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

网友(2015-03-20):
拍的太棒了,楼主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