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拓700l top 850mx 凤凰160电调设置参数

楼主(2015-01-11):
如题,我用的是芬记710大桨,之前看了些帖子,介绍的都不是很详细,第一次上700也没什么飞行经验,只飞了悬停,手感也不是很适应,好像电调设置的不太理想。请高手给个详细的设置参数。

网友A:
非高手回答,我用的也是芬记710大+105尾,整体就飞了几个起落,稳定度很好,也没啥对比,因为没飞过690的,凤凰120a,用定速1700.1900.2100.分别对应30%.70%.100%油门曲线,定速感度等设置按照精华贴中关于800mx和120a电调设定即可,楼主飞旋停主要是陀螺仪和普通螺距曲线设定,3d一档二档都是0-100的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高手回答,我用的也是芬记710大+105尾,整体就飞了几个起落,稳定度很好,也没啥对比,因为没飞过690的, ...

谢谢!

网友B:
850MX的马达,定速感动设定到5或6,其他可以参考论坛上面120A的电调设定方法进行设定,只要转速比马达参数别设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0MX的马达,定速感动设定到5或6,其他可以参考论坛上面120A的电调设定方法进行设定,只要转速比马达参数 ...

网友C:
定速感度8,频率12K(默认),进角5度,其他的你看着办。。。700L top原厂配置凤凰160和850MX组合,3D转速2150,芬记710,尾桨EDGE SE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感度8,频率12K(默认),进角5度,其他的你看着办。。。700L top原厂配置凤凰160和850MX组合,3D转速2 ...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B:
850MX的马达,定速感动设定到5或6,其他可以参考论坛上面120A的电调设定方法进行设定,只要转速比马达参数 ...

请教大师,850MX的Drive frequency(驱动频率)设置为8 KHZ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