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频率用5945m还是5645m

楼主(2015-01-11):
请问5.8g图传频率用5945m还是5645m?  哪个效果好些?

网友:
关注一下 只听说后两位差距越大互相干扰越小 其他的也请赐教

网友:
5645这个频率好些  听老魔友说的 别问我 为什么

网友A:
虽然频率低绕射能力强,但不等于抗干扰能力强。
推荐的做法是:现场打开接收和屏幕,看那个频道雪花无任何图像,就用那个频道(发射机调到这个频道再打开发射机电源)。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防止野外有人飞,正好你又用了同一个频道,稍微飞远一点你就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频率低绕射能力强,但不等于抗干扰能力强。
推荐的做法是:现场打开接收和屏幕,看那个频道雪花无任何 ...

开图传之前最好问问飞场其他人图传的频率。。不然很容易就干扰了。
有一次我忘问了,幸亏旁边那架精灵没飞起来,不然肯定出事。。。

网友:
需要亲自试过比较才知哪个图传频率效果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图传之前最好问问飞场其他人图传的频率。。不然很容易就干扰了。
有一次我忘问了,幸亏旁边那架精灵没 ...

是的,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飞,正确的方法也是先开接收和显示器,调到一个没有任何图像的频道,再把发射机频道调到和接收机相同的频道,最后一步才是开发射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