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调试用什么固定

楼主(2015-01-11):
大家调试四轴用什么固定的好方法啊?跪求啊。。。看了个调试视频,打算用它里面的万向小云台,但是又不知道嵌在板子里面的螺丝是什么螺丝啊,知道的能透漏下吗?

视频

视频

万向小云台

万向小云台

网友A:
用手拿着就可以了,高举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拿着就可以了,高举过头

特别是调PID的时候不行啊,,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是调PID的时候不行啊,,太危险了

空中调参就行,不会有问题,如果是apm更简单,自动调

网友B:
简单测试用泡泡教的抓*龙抓手,调PID用APM的自动调参

网友:
我都是用手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测试用泡泡教的抓*龙抓手,调PID用APM的自动调参

我是MWC的。。

网友:
用绳子绑两只脚吊在两个高凳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就是绳子最好绷紧一点,不然容易乱窜

网友:
板了半天还没有混到将军级别啊

网友:
绳子就ok  以后调的有经验了    直接边飞边调

网友:
APM 自动调参,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用mwc的没有自动调参,这确实是个问题。之前我看有个高手是拆掉两个桨,然后用绳子绑在椅子上调。。。也很蛋疼。后来改用kk2了,调参变成了一个很开心的事。。。

网友(2015-09-16):
这个视频在哪里呀
能不能给个链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