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轴距定位问题 ("H 轴" 或是 "X 轴") ...
QAV250 轴距定位问题 ("H 轴" 或是 "X 轴")

楼主(2015-01-11):
QAV250
机架的左右轴距与前后轴距是不均等的
,
左右轴距比前后轴距宽
请问各位
,
你们把
QAV250
机架在飞控上设定为
"H
轴
"
或是
"X
轴
"

网友A:
是H但是用X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我的是QAV400,用9寸桨,如果飞控上设定用H轴会不会更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