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感度调整

楼主(2015-01-11):
精灵2想调整不要那灵敏,下图请问

1. 基础指的是GPS模式吗?
2. 姿态模式为什么没有垂直跟航向角的数值?
3. 横滚不想这么灵敏,是把数值降低吗?出厂设定都是100%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想练刷锅,可是图像果冻,是不是应该把某个灵敏度调低?

网友:
me to ~ 姿态与基础对应是神么?

网友:
姿态就是水平方向 一直飘啊 当然是没有垂直了。。   觉得刹车太软就提高感度  刹车比较猛就降低感度 看自己感觉调吧~~  出厂 不一定是100%~~

网友:
感度值越大,感度越小,我知道你是想知道这句话
还有推荐你飞默认感度,不要自己胡改,非常容易出事

网友:
大疆给精灵出厂的这六个数值是他们的技术成果,你看那些炸鸡的,多数都是自己胡调的,没事别玩自动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