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50的遥控器指示灯不亮了

楼主(2015-01-11):
6050遥控器的指示灯不亮,可正常对频起飞,有时候只是闪几下就灭了,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A:
有零件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零件接觸不良。

是什么零件?

网友:
可能是led本身或連接led的限流电阻。

网友:
LED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不是有排线的?

网友:
排线拔下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灯哪里还有什么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