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HCP100S上电成功率有多少?(上视频了)

楼主(2015-01-11):
跟风新进了一台HCP100S,发现此机上电成功率实在发指的低啊,经常3~4次才成功一次,飞起来到没啥问题。目前是用D10+高频头飞着,这只发射飞FBL100和HP100BL非常稳定的。
还有就是HCP100S的体重达77克左右,对100级的机身负荷有点太大了,主要是原配的富力450mah电池重达26克左右,剩余的机身重量50克还可以的,打算换15克的300mah电池试试效果,估计把体重减到65克左右会好飞一点。

网友A:
“此机上电成率”是指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上电成率”是指什么呢?

是上电成功率,就是接电池后正常初始化成功,化打漏字了,抱歉。。。

网友B:
意思是对频成功率?一次对频不成功,要对三四次才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对频成功率?一次对频不成功,要对三四次才对上?

和对频失败不完全一样,我这台100S的上电初始化失败现象是LED灯常亮,升降舵无规律的向前或向后拉到底,对发射摇杆无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对频失败不完全一样,我这台100S的上电初始化失败现象是LED灯常亮,升降舵无规律的向前或向后拉到底, ...

我玩HP100BL时,也试过很多次是这样的,三个舵机乱动,有时正常,所以是很郁闷的外置高频头玩法

网友:
如果配个原厂的控就非常好用了

网友C:
我的延迟很历害。不知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延迟很历害。不知啥原因。

尾舵延迟吗?  调尾舵的EXP设置成正数值就好了。

网友:
我用D7E,对频成功高,达到百分之90,主板灯常亮后要再等几秒钟,十字盘一跳动就好了

网友D:
用亚拓150的电池,可以比原厂电池轻10克。不过要注意脚架能不能放,第一批我是能放,后面又听说第二批改脚架了,不能放了,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E:
我都是先上電在開控,這樣應該比較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亚拓150的电池,可以比原厂电池轻10克。不过要注意脚架能不能放,第一批我是能放,后面又听说第二批改脚 ...

拍了几块厚13mmx  宽17.5mm x  长46.5mm的300mah电池,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先上電在開控,這樣應該比較沒問題

我试试吧,先开控再上电是FM发射时代的习惯了,那时不这样会出人命的。。。

楼主:
先接电情况一样,我怀疑我这台机子的主板有干扰,导致程序初始化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吧,先开控再上电是FM发射时代的习惯了,那时不这样会出人命的。。。

呵呵,是阿~不過因為是小機子所以就沒這麼嚴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拍了几块厚13mmx  宽17.5mm x  长46.5mm的300mah电池,看看效果如何。

多少钱?某店的150电池才25吧。330毫安。可飞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某店的150电池才25吧。330毫安。可飞4分钟

28吧,还没到呢。4分钟是厂家推荐的85定速油门的话,足够了。。。

网友:
我就覺得用原廠電不大問題 , 因為油門75%已經好有力 , 感覺部機好輕 , 反而正, 反飛升力不同 , 正飛升力不夠可能因為塑膠大齒拉著主軸下bearing  , 反飛原裝主軸頂著上bearing 比較順滑, 所以形成這個問題 .

网友:
电池没电会出现对频之后又丢的情况 LZ看看电池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