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让微型电机在轨道运行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01-11):
求助各位老模友 我想做个能够在弧形轨道运行电机的物件。要求电机能够在两头运行遇阻停止,电机不能很大 轨道要手持。
请帮帮我!弄个详细点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摄像平台滑车还是云台

网友A:
弧形直径不大的话,有个想法,
看时钟指针,移动物放在针尖,电机放在圆心

网友:
最好有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弧形直径不大的话,有个想法,
看时钟指针,移动物放在针尖,电机放在圆心

电机要在轨道上运行 电机还要承载云台

网友B:
多大的轨道,,什么样的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轨道,,什么样的轨道。。

不大的 直径两米左右 可以手持

网友C:
自已看吧,不解释了。

网友:
这是 要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大的 直径两米左右 可以手持

2米,,要手持的话,,肯定是很轻型的轨道吧,,也不能用丝杆了,,因为两米的丝杆,很重。。。。

如果是直线的话,,,同步带就行了,,成本也几乎是最低的。。。

如果是弧度的,,就用软齿条,,负载不大,,齿条直接用万能胶粘在基材上就行了,,朔料齿条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已看吧,不解释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米,,要手持的话,,肯定是很轻型的轨道吧,,也不能用丝杆了,,因为两米的丝杆,很重。。。。

塑料齿轮是不错的选择但时间长了会变形
还有电机如何运行到两端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齿轮是不错的选择但时间长了会变形
还有电机如何运行到两端停止?

朔料(尼龙)的寿命是相对来说的,,也不一定就比金属的短,,日本电器里很多都是朔料件,,,用一二十年也没坏,,,主要看材质吧。。

两端停止用行程开关就行了,,,,看你是想怎么控制,,,最简单的是直接断电。。

网友:
用六毫米吊顶用的丝杆,或者用更小的板牙在铁丝上套出螺扣,如采用玩具马达,可以在一毫米铁丝上缠上零点五的钢丝做螺扣。

楼主:
就像这样的轨道 但是我是需要弧形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