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改装的250机架,上首次试拍!

楼主(2015-01-12):
大家好,请教250硬挂808,晃得很利害,是技术问题还是参数没调好?我是默认参数。上视频:请指教!

补上机照:

网友:
发参数和机架图片以及重量,我大概知道怎么调

楼主:
我是新手,查下再发上来,谢谢!!!

楼主:
重量大约为500g左右。

网友A:
你是改变原机安裝方式吗,减了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改变原机安裝方式吗,减了一块板?

是的,为了减重还少了8根铝柱!不过少了保护作用!!!

网友B:
你那个铝柱用什么替代了啊,是不是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铝柱用什么替代了啊,是不是太软了

不会啊,我是用8根螺丝套上荧光棒来做电调层的,还能放进808!

楼主:
各位大神,画面这样晃是什么原因!我是14.10,qav250默认参数的

网友C:
为和飞控在前端,不是应该在X双轴交叉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和飞控在前端,不是应该在X双轴交叉点的吗

应该不用,我比较过都一样!

网友D:
你得问题出在飞控安装位置上 把CC3D剧中就解决了

网友:
摄像机叫什么名字

网友E:
电池起到平衡作用,看下你的。。。。你再试试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问题出在飞控安装位置上 把CC3D剧中就解决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跟你一样的机架,我也想跟你一样搞,但拆下来的那一片还是装上去,保护电池,你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跟你一样的机架,我也想跟你一样搞,但拆下来的那一片还是装上去,保护电池,你看怎么 ...

调整下,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起到平衡作用,看下你的。。。。你再试试位置。

好的,我再试试!!

楼主:
808二代,有点小贵!

网友E:
楼主,你的机子要重装一下,电调分别装在4个机臂上,飞控居中,电池在上层居中,808可以录像作FPV可能会有延迟,你应该加套摄像头和图传发射,这样才能身临其境。另外尼龙搭扣是需要的,把你的红裤带换下如果前面808+摄像头,后面只有一个发射天线,电池可以适当后移一点。

网友F:
碳纤桨不行 试试5045 肯定会比你碳纤稳多了 手感还比碳纤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纤桨不行 试试5045 肯定会比你碳纤稳多了 手感还比碳纤好

原来这样啊,我一个多月来一直就用这配套的6寸桨,那我买几对5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机子要重装一下,电调分别装在4个机臂上,飞控居中,电池在上层居中,808可以录像作FPV可能会有 ...

谢谢指点,纯新手的我一直练悬停,都还没上fpv设备!!!

网友:
飞控装在中间

网友G:
减震器是给808用的,你的808硬挂了,能不抖吗!

网友G:
飞控我都是带壳加3M就行了,不需要减震,cc3d的参数较硬,用过软减震球不见得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减震器是给808用的,你的808硬挂了,能不抖吗!

这个我知道,减震器是防果冻的,我这是左右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控我都是带壳加3M就行了,不需要减震,cc3d的参数较硬,用过软减震球不见得是好事

我也试试,谢谢!!

楼主:
理论上来说是一样的,因为cc3d只三轴平衡,比如左右倾斜10度,放中间是倾斜10度,放后面也是倾斜10度。前后倾斜10度,放中间是倾斜10度,放后面也是倾斜10度。绕竖直轴转10度,放中间是转10度,放后面也是转10度!因为这没有加速度计,所以应该没关系。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大家讨论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减震器是防果冻的,我这是左右晃!

左右恍是副翼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左右恍是副翼感度高了

你好,感度怎么调啊,我现在是调动作大小!我的cc3d是14.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度怎么调啊,我现在是调动作大小!我的cc3d是14.10

手机上的没法具体说,你不是中文版调参软件吗?网上也有教程啊pfd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感度怎么调啊,我现在是调动作大小!我的cc3d是14.10

这是默认的,你要改就改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默认的,你要改就改手动

我的也是中文的,我还是看不懂,左边是那个调参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默认的,你要改就改手动

不好意思,你的图片看不到左边的画面?

网友G:
先调姿态外环,横滚,减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默认的,你要改就改手动

好象找到了,是不是stabilization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调姿态外环,横滚,减小点

谢谢指导,我调整试试!

网友H(2015-02-11):
发现好多人玩CC3D都有误解, 本身飞控就不带气压和GPS,无法实现定高定点,CC3D不是玩定高定点的,你飞航线,油门的手感掌握好了。你看还晃不晃了。。。重在穿越!!

楼主(2015-03-19):
引用 网友H:
发现好多人玩CC3D都有误解, 本身飞控就不带气压和GPS,无法实现定高定点,CC3D不是玩定高定点的,你飞航线 ...

有理,我正在练,只不过想试试250航拍的效果如何!

网友I:
机器很薄很漂亮。。。。。。红布带子真酷。。。。。。。是本命年飞机吗?????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器很薄很漂亮。。。。。。红布带子真酷。。。。。。。是本命年飞机吗?????哇哈哈

呵呵,就地取材,见笑了,不过这样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