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新版V+的问题

楼主(2015-01-12):
新版的V+好像下降速度已经锁定最大了,是不是下降的时候,把油门直接拉最低,锁定。松手等下降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
是这样子滴

网友A:
是的,我试过。300多米,等了好久。

网友:
左油门拉到底可以匀速下降.速度是限制的每秒2米。但由于下降惯性最快可以达到每秒2.7米,这个速度落地是很危险的。
所以,落地前油门回中手动控制才安全。

网友B:
嫌麻烦高空可以这样操作,回到10米以下建议手动控制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试过。300多米,等了好久。

300米要多久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麻烦高空可以这样操作,回到10米以下建议手动控制降落

那肯定,还没蠢到炸了才行

网友C:
拉到最下面松手你就可以提控回家了!

网友:
2米一秒钟
大概1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到最下面松手你就可以提控回家了!

你确定?最新的飞控好像有锁定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最新的飞控好像有锁定速度

新版V+在螺旋桨一定转速(有升力)的情况下,遥控器油门拉到底卡住会匀速下降;
而在转速低(无升力)的情况下,油门到底卡住就会关机。
开始我也很担心,但尝试后发现大疆这点智能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