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疑难故障求解

楼主(2015-01-12):
开机不对码,只有些轻微的噪音可能是舵机发出的。

不知道是不是舵机坏了而导致整个电路不通畅还是电路板本身已经坏了。

另主旋翼处请看图片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A:
玩具也跑这里了?!!!直接扔!

网友:
你这少将是怎么水出来的?

网友:
开机后  油门推到最高  在拉到最低  听到滴的一声  等红灯慢闪 灯常亮 就是对码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也跑这里了?!!!直接扔!

我的四面悬停就是锤子机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也跑这里了?!!!直接扔!

凭啥玩具就扔了,各有各的乐趣,也是直升机模型,就你的高级是咋

网友:
排除法,舵机拔掉重新对码

网友:
想想我那可怜的F45 飞丢了。~~~唉。。。

网友B:
我也有一架,是对码不成功吗,"油门推到最高  在拉到最低  听到滴的一声  等红灯慢闪 灯常亮 就是对码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架,是对码不成功吗,"油门推到最高  在拉到最低  听到滴的一声  等红灯慢闪 灯常亮 就是对码成功" ...

这个我当然知道,这架已经飞一年了各种问题都排除过这次是遇到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