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高频头由外置改内置尝试

楼主(2015-01-12):
HP100BL高频头是外置的,和控有根线连着,总觉得有点累赘,还有两个插口(时间长了有接触不良的可能),另外还要单独给高频头的内置电池充电,很不爽。去年有模友提出来过想改,但没见后文。于是自己动手试试吧!改的过程不算复杂,难度也不算高。改完后觉得利落多了,不用再单独给高频头充电了,只要和控的电池一起充电就行了。原控的电流约170mA(没有短接电阻增加功率)后来加了个A7105,增加10mA电流,现在增加的24L01的高频头多了40mA,单独加了个开关,不飞HP100BL时关上24L01的供电。因为这个高频头上有BEC。所以供电不用取控的3.3V,可以直接接到控的电池供电端,这样能够减轻控的LDO的负担。以下是相关图片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灰色小飞机是什么

网友A:
d7e需要刷固件才能玩hp100bl吗?

网友B:
好贴, 不知道驰远hcp100的HT8高频头可不可以也像HP100的高频头这样改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需要刷固件才能玩hp100bl吗?

原厂固件+高频头也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 不知道驰远hcp100的HT8高频头可不可以也像HP100的高频头这样改内置。。

按理也应该能改。我记得好像有改的。那时还是FBL100。

网友C:
觉得那个小机好飞?一直想得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那个小机好飞?一直想得到答案

实在抱歉!这个还真不好回答你。飞的机子太少,几款经典和热门的机型都没飞过,没有发言权啊。呵呵!我看你也飞过SCP无刷又想再换一款小机试试。说来和我一样,观察了有些时间了,刚入了个HP100BL。不过现在外面太冷没出去飞,只在室内试飞了一下,动力强劲,不敢翻,手感比SCP似乎要好一些,毕竟上手时间太短,还需要适应和熟悉。等天暖和了出去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也应该能改。我记得好像有改的。那时还是FBL100。

嗯,我就是想找找看看有没有hcp100的这个高频头接法,FBL100也是一样的,如果能找到那个帖子就好了;不过你hp100bl的高频头跟hcp100的高频头很相像,接控上也是两条线,不知用你HP100BL的这个高频头线接法行不行呢,哈哈。。

网友:
jj真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就是想找找看看有没有hcp100的这个高频头接法,FBL100也是一样的,如果能找到那个帖子就好了;不过 ...

HP100BL这个高频头的接线其实很简单。外面有两个插座,一个是充电的,还有一个是ppm信号输入的。如果HT8也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HT8里面也有个电池吧?有电池就肯定有个3.3V的LDO。这样取电可以从控的电源取。ppm信号线可以按照教练接口到高频头电路板的接线直接焊接即可。你没打开HT8的高频头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