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sb接收机在highone上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1-12):
7008转接零度模块时,走a模式即普通模式即可,    将sbus插口直接插入7008的8/s通道时, 接收机应设为b或者d模式都行.    sbus2一定不要使用.

网友A:
如果是使用7008接收,直接连上飞控(云台)就行了啊,哪里需要再接什么零度的转接模块。零度的转接模块是针对不带SBUS功能的接收机使用的,如果你有非SbUS接收机,才需要该模块转化成为SBUS总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iki.zerouav.com/index.php/R7008SB%E6%8E%A5%E6%94%B6%E6%9C%BA%E4%BD%BF%E7%94%A8%E8%AF%B4%E6%9 ...

谢谢您~我已经根据14sg的说明书将两个7008接收机都调到了b模式,但是使用了零度转换模块的接收机可以设置为a模式以直接使用8c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使用7008接收,直接连上飞控(云台)就行了啊,哪里需要再接什么零度的转接模块。零度的转接模 ...

您看上一楼的帖子,7008非转接时要用b或d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上一楼的帖子,7008非转接时要用b或d模式。

B或D都可以,用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或D都可以,用了很久了

能向您请教一下, b模式的时候8ch是怎么设置吗?  b模式不是8ch变为sbus了吗,  如何用它控制相机快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向您请教一下, b模式的时候8ch是怎么设置吗?  b模式不是8ch变为sbus了吗,  如何用它控制相机快门呢?

...

用D模式吧,1-8通道通过SBUS走,其它通道说明书上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模式吧,1-8通道通过SBUS走,其它通道说明书上有定义。

.....我觉得我太二了  现在懂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我用的是双人模式,2只接收分别控制,所以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