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

楼主(2015-01-12):
马路上怕炸桨,今天上草地操练,没想到,桨保住了。帽子飞进花丛中了,。跑了,不回来了。

网友:
随便找个螺母扭上去吧,还好你这个是正牙螺丝。

网友:
还是都换螺丝吧,帽子迟早丢完

网友:
还能跑掉

网友:
应该越转越紧,怎么能掉呢。

网友:
上螺丝胶

网友:
没有射奖?

网友A:
我从来不用子 dan 头,直接用尼龙扎带,捆在电机上。对穿越机来说,效果更明显,减重20-40克。

网友:
小心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用子 dan 头,直接用尼龙扎带,捆在电机上。对穿越机来说,效果更明显,减重20-40克。

上个图看看

楼主:
实习驾照,学习了

网友B:
电机是正反牙吗?如果是的话估计你把电机位置装错了,正反牙有自紧功能,一般不会丢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正反牙吗?如果是的话估计你把电机位置装错了,正反牙有自紧功能,一般不会丢帽。

谢谢是错了

网友A:
以前飞450时,也是扎的,不过用粗点的,从来没松脱过。

楼主:
应急很好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飞450时,也是扎的,不过用粗点的,从来没松脱过。

再来个反面的图吧,好奇这三叶桨怎么扎带固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来个反面的图吧,好奇这三叶桨怎么扎带固定?

这里有一道工序,就是扩孔。把中心孔,开到和电机外转子顶部那一圈一样大小,刚刚好套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道工序,就是扩孔。把中心孔,开到和电机外转子顶部那一圈一样大小,刚刚好套上。

我是好奇你怎么固定的,一般桨保护器只有两个螺丝出来,你三叶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好奇你怎么固定的,一般桨保护器只有两个螺丝出来,你三叶是怎么搞的?

晕,没有用桨保,没用任何东西,说了,是直接把螺旋桨捆子电机的外转子顶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的一样的问题出现,可是我的电机转动方向没有问题我更加纳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前飞450时,也是扎的,不过用粗点的,从来没松脱过。

会不会双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的一样的问题出现,可是我的电机转动方向没有问题我更加纳闷。

电机的螺丝方向是问题。电机正常工作时,假设帽子不旋转,这时正确的螺纹方向会让螺帽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的一样的问题出现,可是我的电机转动方向没有问题我更加纳闷。

如果是旋松的话,它会很容易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双桨啊?

螺旋桨扩孔后,完全贴住外转子顶部,不会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