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正射图

楼主(2015-01-12):
5平方公里正射图,用多旋翼加地面站能实现吗?

网友:
用固定翼

网友A:
可以 如果是城区千万不要,危险!用多轴拍效率太低了,如果用死胖子加UP40  按1:1500-2000 两个起落飞完了(一次航线35公里) 高度350米 定焦20MM 线距190米 横重叠50米 坚重叠50-80米 时速13.5  4秒/张

网友:
时速13-15 是米/每秒以单位

楼主:
不在城区 就5平方公里 请给个方案 谢谢

网友:
帮楼主顶贴等高手回答

网友:
楼主是搞测绘的?

楼主:
做航拍的,有一个测绘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如果是城区千万不要,危险!用多轴拍效率太低了,如果用死胖子加UP40  按1:1500-2000 两个起落飞完了( ...

飞控难以选择啊,试了好多飞控都不压航线 ,可上熊猫2成本又太高啦,朋友可有推荐飞控。。。目前用果子飞控,说下一个固件升级可以压航线。。。

网友:
回复楼主完全没问题,只是风险比固定翼高些,弄一个2轴云台,稳妥妥的,我上次才拍摄过一次,但是不幸的是DJI的飞控炸鸡啦,详情看我帖子。。。

楼主:
谢楼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