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升级到V2的共同现象???黄灯4连闪】V1V2无此现象

楼主(2015-01-12):
不知道大家的Lite升级V2后,是不是都会出现黄灯4连闪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断电几分钟后再通电,飞控自检完后,就会进入预热状态,黄灯4连闪,一般大约45秒后预热成功。

网友A:
有出现,我等到gps定位成功才起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出现,我等到gps定位成功才起飞,没问题

Naza V1、V2都没有这种情况,通电自检完后,直接进入正常状态。黄灯4连闪很少出现。

网友:
是的,起飞前需要预热了,lite固件没有这现象

网友:
LITE是飞起来预热的。第一块电各种飘,第二块电就没事了,我的LITE原来是这样,现在升级V2没问题了。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怎样升到v2尼? qq8438663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怎样升到v2尼? qq843866326

满世界都有了啊,在本版块找找就见了,就前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怎样升到v2尼? qq843866326

这里直接教学:http://xn--pss237d.com/?p=4113

网友C:
LITE能升级?那V2还咋混 大疆咋混

网友:
多谢了,晚上回去就升

网友:
很多时候需要断电重新预热才行…………lite飞起来预热的?发证我的感受就是lite飘的厉害,刷V2就不飘了……

网友D:
前几天升了,还不错,刚才突然想到,万一这软件是某疆放出来的,到时就不用扯干拢论了,希望是我多想了。。。

网友:
本来就应该预热的

网友:
我觉得这是高级功能,不是故障。以前lite固件要通电低空飞一会儿才稳定,传感器需要预热,现在做到固件里了,预热估计就是通电、等传感器数据稳定。放心飞。

网友E:
大疆还真会做生意,糊弄消费者呢。高价买入V2的现在都在一边集体吐血。大家的V1可别贱卖哦,好好收藏,说不定将来还能升级到V3、V4  。

网友:
我第一次升级完V2之后也出现楼主的情况就是每次通电都会预热,哪怕飞完一块电池从新换电池也要预热,而且预热时间通常在2分钟左右。搜以前的的老贴发现这个问题NAZA M V1升级V2的时候也有这种 情况,DJI售后给的解决方法是做IMU高级校准,但是我反复校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没解决但是用起来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心里真的不爽。昨晚把固件从新降回LITE 的1.00固件然后再升级V2固件反复2次,现在问题解决了,只有在刚上电的时候会进行预热大概1分钟,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跟环境温度有干系,然后再换电池上电就不需要预热了,现在是真的跟V2一样了,有同样问题的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我升级完,进入V2后,提示过主控温度过高,需要高级校正,做完高级校正后一切正常~

网友F:
大疆聪明,等你们自己升级,相当于越狱,要是再炸鸡,大疆可一点责任没有,另外还可以不与售后,狠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直接教学:http://xn--pss237d.com/?p=4113

   你这么屌,你们幼儿园的老师和家长知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还真会做生意,糊弄消费者呢。高价买入V2的现在都在一边集体吐血。大家的V1可别贱卖哦,好好收藏,说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疆聪明,等你们自己升级,相当于越狱,要是再炸鸡,大疆可一点责任没有,另外还可以不与售后,狠招啊。

我也觉得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ITE能升级?那V2还咋混 大疆咋混

以后还有兼容GPS出现,CAN口芯片解决后价格也开源了

网友:
留着留着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预热一会就好了,升级成V2后测试航线、返航点锁定、失控返航等都正常!也解决了lite固件时进入校准指南针模式困难的问题。

网友H:
我的哪咤V1也要预热!

网友B:
楼主您好,升级成功了,但是没有pmu 还用原来的接法行不?还望指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升级成功了,但是没有pmu 还用原来的接法行不?还望指点。多谢

一样使用的,功能方面自己进官网下载V2说明书

网友I:
有木有F450的感度多少?我的就是上电后闪黄灯,我不耐烦,断电再上就好了,换电池还出校堵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后还有兼容GPS出现,CAN口芯片解决后价格也开源了

据说都解决了

网友:
lits 刷v2 没pmu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木有F450的感度多少?我的就是上电后闪黄灯,我不耐烦,断电再上就好了,换电池还出校堵转

V2说明书有推荐

网友I:
引用 楼主:
V2说明书有推荐

V2推荐感度太大,飞起来向前飘

楼主:
引用 网友I:
V2推荐感度太大,飞起来向前飘

在遥控器上设置两个旋钮,可以边飞边调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遥控器上设置两个旋钮,可以边飞边调感度

没有GPS也可以吗?天七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升了,还不错,刚才突然想到,万一这软件是某疆放出来的,到时就不用扯干拢论了,希望是我多 ...

用户自己刷机导致硬件的永久性损坏。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户自己刷机导致硬件的永久性损坏。不保修。

就是看到这一条才。。。。

网友K:
现在LITE 还能刷V2了嘛  听说固件给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LITE 还能刷V2了嘛  听说固件给封了?

听谁说的?把他QQ号,手机号,姓名,身份证,家庭住址发上来。。我去核实一下。

网友:
黄灯4连闪后会好的,不过想问问是不是手动模式也是闪黄灯,以前lite是姿态才黄灯

网友:
升了以后,lite支持s-bu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E能升级?那V2还咋混 大疆咋混

刚升级完············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用户自己刷机导致硬件的永久性损坏。不保修。

飞控降级回到原来固件版本,大疆知个毛。我以前越狱过的iphone,恢复一下系统,照样可以拿去保修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LITE 还能刷V2了嘛  听说固件给封了?

还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L:
飞控降级回到原来固件版本,大疆知个毛。我以前越狱过的iphone,恢复一下系统,照样可以拿去保修换机·· ...

问题是刷了以后隔一段时间把你的飞控给锁了。不给你刷了。相信大疆有这个技术。

网友:
感觉正常吧,dji的naza系列都要预热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刷了以后隔一段时间把你的飞控给锁了。不给你刷了。相信大疆有这个技术。

你不联网,它能隔空锁你飞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不联网,它能隔空锁你飞控?

不是有一个软件叫定时器吗?

网友:
升级成功

网友:
升级成功,配合非凡OSD系统地面测试通过,不过云台参数需要调整,跟先前LITE有区别。
周末出去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不是有一个软件叫定时器吗?

刷新的固件根本就不是来自大疆的服务器。。。是固化到应用程序中的。大疆根本没可能加什么定时器。。。

网友:
纯属路过,还是感觉碉堡了。。

网友N:
预热时间可能与IMU校准的误差有关,本人试过在同一环境下几次校准,最后预热的时间都不同,最长要4分20抄,最少是现在的1分钟。各次校准的水平差异非常小,只是在脚架下垫一张mini sd卡的高度差。还有一个发现是飞控水平面平衡好IMU校准过程用时就短,最后黄灯预热时间也短,反之越长。

网友:
我的在第一次上电要预热,但最多也只要35s

楼主:
V1、V2我都没见过这现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刷新的固件根本就不是来自大疆的服务器。。。是固化到应用程序中的。大疆根本没可能加什么定时器。。。{: ...

计时器植入到固件里面。累计使用时间到了,飞到几十米空中直接给你启动,满油门满舵,让你傻傻看飞机飞走。暗地里哭去

网友:
刷过以后第一次在外通电以为要等几分钟,于是掏烟,拿打火机,点烟,吸上一口,预热结束,以前要抽完一根烟才行。但是第一次起飞升空很稳,飞起来晃的非常厉害,赶紧降落。试了几次都这样。回去检查发现可能感度调高了。我用的是精灵2的感度,姿态260可能高了,刚把感度调了还没试飞。我的测试机是f330现在还不敢用在大机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计时器植入到固件里面。累计使用时间到了,飞到几十米空中直接给你启动,满油门满舵,让你傻傻看飞机飞走 ...

听不懂”刷新的固件根本就不是来自大疆的服务器。。。是固化到应用程序中的。大疆根本没可能加什么定时器。。。“这话什么意思么?

固件在第三方破解程序中。。。不是来自大疆。说得大疆好像能隔空把刻好的光盘内容改了似的。。。。
算了, 给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浪费唇舌。

网友O:
我记得我问过大疆技术,LITE先要姿态起飞两分钟左右,适应这个电磁环境再切GPS

网友(2015-02-27):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我问过大疆技术,LITE先要姿态起飞两分钟左右,适应这个电磁环境再切GPS

完全没这回事儿,LITE不装GPS,通电就可以解锁开飞。。。装了GPS首次飞行需要20秒左右的预热时间而已。

网友(2015-07-19):
新版的能升V2吗

网友:
等主控温度降下来之后 重新上电 然后马上连接电脑 进行IMU高级校准

网友:
lite升级b2后功能完全一样么

网友(2015-09-21):
引用 网友H:
我的哪咤V1也要预热!

请问一下 你的V1预热 也是思黄 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