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卖的那种F550可以用的电动收放脚架有人用过吗?如何?

楼主(2015-01-12):
400-500一套的那种,F550完美兼容的电动收放脚架~~~。。。再用飞越狗台+狗4~~~还带的动么??用过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飞越有,价格便宜量又足,自己稍改下孔就能装上

网友:
F550架子太重,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有,价格便宜量又足,自己稍改下孔就能装上

可否给一个准确型号或者链接?

网友:
楼主,问对了,我刚改好。可加qq937812240 发照片给你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给一个准确型号或者链接?

http://www.0577mx.com/products_view.asp?id=4560

90一只,买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0577mx.com/products_view.asp?id=4560

偶像~你的意思是一共180元就可以搞定这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像~你的意思是一共180元就可以搞定这事了??????

是的,最多再买一根Y型舵机线,10块钱完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多再买一根Y型舵机线,10块钱完事儿

有没有效果图或者相关的帖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效果图或者相关的帖子看看?

厄……之前装在F550上的,后来拆了装到飞越架子上了。我回去找找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多再买一根Y型舵机线,10块钱完事儿

可以上图看看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图看看效果吗?

回头找找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多再买一根Y型舵机线,10块钱完事儿

是要转孔吗,上图看看

楼主:
重量如何???F550+4S电池+飞越狗云台+狗4+2只飞越电动脚架的话

还能爽飞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如何???F550+4S电池+飞越狗云台+狗4+2只飞越电动脚架的话

还能爽飞么?

还可以,4S4000估计能飞8分钟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要转孔吗,上图看看

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腿,Y线是一分二的作用
需要自己改一下安装孔,这个比较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腿,Y线是一分二的作用
需要自己改一下安装孔,这个比较简单了

上图看看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可不?

这两张是装的飞越的手动折叠脚架。已经拆掉了

飞越的电动脚架,安装孔位和上面的手动脚架是一样的,只要在F550底板上改两个孔就能安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效果图或者相关的帖子看看?

图片已经上了,在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已经上了,在楼上

1 看起来挺不错啊啊~为啥你又拆了不用?
2 改2个孔是不是就是比着位置钻2个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已经上了,在楼上

谢谢了,请问你是用什么云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请问你是用什么云台的

3D2D都上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看起来挺不错啊啊~为啥你又拆了不用?
2 改2个孔是不是就是比着位置钻2个孔?

对的,注意避开中心板的线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看起来挺不错啊啊~为啥你又拆了不用?
2 改2个孔是不是就是比着位置钻2个孔?

我的是山寨F550架子太软,飞机整个拆掉了,换了飞越的全碳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山寨F550架子太软,飞机整个拆掉了,换了飞越的全碳架子。

我琢磨出不钻孔的办法。把脚架固定在轻木板,厚点的。。把轻木板固定在550底板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琢磨出不钻孔的办法。把脚架固定在轻木板,厚点的。。把轻木板固定在550底板即可~~

减重才是关键。能不加东西就不要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减重才是关键。能不加东西就不要加

你的是飞控是大疆NAZA MV2六旋翼占6个通道,云台占2个通道,电动起落架的那根线你插在哪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飞控是大疆NAZA MV2六旋翼占6个通道,云台占2个通道,电动起落架的那根线你插在哪儿了!

...

1、H3-2D好像不占用飞控的输出通道吧2、起落架插在接收机的对应通道上,比如说我插在5通道上。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H3-2D好像不占用飞控的输出通道吧2、起落架插在接收机的对应通道上,比如说我插在5通道上。

有什么 ...

FGV2飞控的输出端口有8个接口,前6个接在了6个电调上了,剩下2个留给了云台的2个通道横滚和仰俯,没有地儿插了.对了你用的控是什么控?我的控是FUTABA T8FG.你是不是把电动脚架的舵机接口插在了接收机的通道接口上?

网友C:
FUTABA T8FG的接收机与飞控用S-BUS连接后接收机上的几个通道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GV2飞控的输出端口有8个接口,前6个接在了6个电调上了,剩下2个留给了云台的2个通道横滚和仰俯,没有 ...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现在还有哪个云台需要用到飞控上F1和F2输出的……直接用Y线把起落架接到接收机的对应通道上就行了,这种小型蜗杆电机电流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 T8FG的接收机与飞控用S-BUS连接后接收机上的几个通道还能用吗

可以,看一下FUTABA 的说明书

网友D:
电动脚架重量是多少

网友:
说明书看了N遍了,不懂啊,还是上学好有老师教啊!真心怀念上学的时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脚架重量是多少

好像接近2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