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自身体重、起飞重量~、减重问题~~~~~~~~~~

楼主(2015-01-12):
精灵2的自身体重、起飞重量~、减重问题~~~~~~~~~~
~~~~~~~~~~~~~

精灵2挂狗版,最吸引人的,我想:
一是灵巧的身子便于携带,二是长续航能力,三是挂狗可以获得良好画质的视频和图片。
但是我很郁闷的是:
很多人说,精灵2的安全起飞重量是 1250克,然而:
精灵带h33d,加狗的重量已经是 1280克了,已经超重了,难道本身就是一个残疾?
我还要加,图传,iosd ,重量更大。

除了去壳以外,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同问,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A:
没事啊,1350G都可以飞,没问题的,我也很奇怪,F450也是2212的,但是却说800到1600的起飞质量,用1038桨,我觉得9443不比1038拉力小多少啊,没事,飞吧

网友:
换壳减重100g

网友B:
新版单机带电池1030G
最大起飞重量1350G
osd拆壳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啊,1350G都可以飞,没问题的,我也很奇怪,F450也是2212的,但是却说800到1600的起飞质量,用1038桨,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单机带电池1030G
最大起飞重量1350G
osd拆壳剪线

谢谢回复。我的是老板,泪奔了。

楼主:
今天正式全部安装完毕,精灵2(老板)+ h33d精灵云台 + mini isod+  迷你图传模块, 没有剪线,一共重量1310克。

网友:
大家也都是这么飞的,何必纠结,我的图传osd全部配齐起飞重量 也是1300克

网友(2015-03-19):
我的1390克了。
大疆AVL58带风扇,iosd mini带线,这两项可以减重,其它不行了。

网友:
狗4如果不带电池就好了,还能减掉一部分。

网友:
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有减重方法     也美观

网友C:
继续减重,1344.5克。
mini osd必须带插座,插座上的那只二极管不知道什么型号,找到代用品就直接焊接连线,还能减点重量。

网友:
不用减重 应为在怎么减都没用,总不能不要外壳 用容量小的电池吧
最方便就是提升电机载重 你换TM2213电机吧 真的不错的 我这里朋友从TM2214到2213都试了 TM2213最实惠价钱便宜做工没话说 精灵1和2代换上直接用不需要换电调
起飞重量1500克  1600克照样安全飞行  换好了起飞声音明显下降听上去比原厂电机声音舒服多了
要么你就升级精灵2代原厂2312新款电机,不过要换电调不划算  算下来还是直接换TM2213电机用9450桨完美起飞 飞行时间和原厂持平 如果不差钱你换TM2214(2.0版本电机)这个就比较牛载重2000克都可以带起,用手动模式飞我朋友水平速度可以达到45米/每秒超牛 起飞弹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这是精灵1代 1310克穿云1800米

网友:
兄弟,必须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减重,1344.5克。
mini osd必须带插座,插座上的那只二极管不知道什么型号,找到代用品就直接焊接连线 ...

我是直接把那个原件焊下来,然后焊到OSD上去的。按说不管它应该也没事,这个东西应该是用于增强信号传输稳定度的东西~~~~我不懂电子部分,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