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问题

楼主(2015-01-12):
我的gy650起飞后会逆时针旋转,尾巴中立了,如果把尾巴调好不自旋了,问题来了,打右方向舵打不满,这要怎么弄呀(尾舵行程是100)还有就是打左方向舵的行程只有一点点了,

网友:
有个东西叫说明书,GY650还是很好调滴

网友A:
进入非锁尾模式(L5灯红色),方向杆居中,锁尾舵机臂垂直,调拉杆长度至尾桨右螺距10度
进入limit设置(L3灯蓝色),设置两边机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非锁尾模式(L5灯红色),方向杆居中,锁尾舵机臂垂直,调拉杆长度至尾桨右螺距10度
进入limit设置(L ...

是锁尾模式L5绿灯进入设置模式,如果调了十度有一边的行程打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非锁尾模式(L5灯红色),方向杆居中,锁尾舵机臂垂直,调拉杆长度至尾桨右螺距10度
进入limit设置(L ...

请问你飞行时是亮L5亮红灯还是绿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锁尾模式L5绿灯进入设置模式,如果调了十度有一边的行程打不满

锁尾舵机舵臂中立行程100%一般都够用,关键是极限设置要到位,进入limit以后,用手转尾巴,滑块会向相反方向滑动,到尽头以后拨摇杆存储,然后再同样方法设置另一边。注意一定要确认存储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飞行时是亮L5亮红灯还是绿灯呀

蓝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