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B小厂家的电池真的不敢买!一个月的电池怀孕了!

楼主(2015-01-12):
12月3日买的电池~~昨天冲电发现怀孕了~~冬天没用几次哟!还有怀孕能看得出最起码要三个月!跟厂家交涉大家应该懂的,不然不会到这里来发泄的!

网友: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过放的怀孕。

网友:
别再用了,安全第一
不过公正地说tcb价格便宜量也足,也算造福摩友了
手上tcb长的三个月,短的1个月,都还健在,但愿能长久

网友:
有没有过放呢

网友:
肯定是自己 过放 使用不当把

网友:
量是足  但是每片的电压不一至 我的过放两次 还安好能用 一次比一次飞的时间少 估计和H什么B一个样  不会长久

网友:
我估计你是直机不加BB,虽然在11.4以下动力有降低但是还是可以飞,稍不注意就会过放,我的一个电池也是第一次飞就过放了

网友:
感觉是过放才怀孕的,锂电池只有过放才会怀孕的,就连花牌的evo虽然说不爱怀孕,但是一样会胀气~~~~~~~

网友:
过放了吧。。。先把原因弄清楚再发泄不迟~

楼主:
设置3.6V报警的!3.6V是过放吗?

网友:
我买的也是他家的电池,有一组嫉妒不平衡,跟老板沟通没回信

网友A:
富力、格式你可以设3.6报警 为了图便宜买的TCB就不要设3.6了 设3.75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力、格式你可以设3.6报警 为了图便宜买的TCB就不要设3.6了 设3.75吧

2200的电池设3.6一般能放出1600多的电,设3.7就只能放1000的电,你设3.75估计连900也放不出来。那要是这样的电池不如直接扔了。不针对电池,针对截止电压。正常设3.6稳稳的一般下机回电都能到3.7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的电池设3.6一般能放出1600多的电,设3.7就只能放1000的电,你设3.75估计连900也放不出来。那要是这 ...

呵呵 那就买富力 格式吧 不要选择这种价位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