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GPS模式保护性降落

楼主(2015-01-12):
昨天到今天,都是这样,3.2固件,GPS模式下,原地转圈出现过,我今天重新刷了固件是来回跑直线(会跑偏)也出现过,飞控突然GPS定点模式失效,飞机保护性缓慢降落,在LOG中反应在曲线上,确实也有两个起伏,但不太会看LOG,找不出事发原因。

网友:
3.2版本固件 有问题啊!   别着急更新!

网友:
上图也不完整,太小家了那个说3.2有问题?有问题就是记录logs量小了便是,天气不好gps掉星不奇,我昨天飞10颗星也不怎样

?

网友A:
3.2版本会检查指南针和GPS算出的航向角,如果偏差大于60度,就认为受干扰,然后自动下降。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版本会检查指南针和GPS算出的航向角,如果偏差大于60度,就认为受干扰,然后自动下降。

不知道是不是 ...

我就是注意到之前的版本,在地面站中转动飞机只有罗盘的线指向发生变化,而3。2中,会有另一条线跟随罗盘的指向线几乎重合的动,是不是这条线?快速转动时,会出现两条线出现一时夹角的情况,如果是这个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个人认为炸了比飞走好 apm这个功能和gpa检测到10m每秒每秒的加速度就判定gps失效都是好功能 起码不会和炸僵一样不打招呼就跑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禁用了DCM_CHECK_THRESH,确实在没有保护性降落,GPS模式,但正对机尾,推杆,飞机是斜着飞出去的,而 ...

十有八九是指南针有问题,校准一下再看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禁用了DCM_CHECK_THRESH,确实在没有保护性降落,GPS模式,但正对机尾,推杆,飞机是斜着飞出去的,而 ...

应该就是指南针没校准,或者是坏掉了。校准一下试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指南针没校准,或者是坏掉了。校准一下试试咯。

我多次校准了,就不知道方法是不是正确,要说指南针坏,这个如何能界定,它又能指向,并不是没有动作

网友:
定点跑偏 首先就得检查指南针问题  应该按泡泡那样严格确定飞机朝向和指南针指向问题。以前我的罗盘也是安装不精确 定点就乱跑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一开始定点就跟刷锅一下   校准了罗盘后不转了   gps模式下前进飞不了直线   不知什么问题  砖家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