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ite test 喷火KT机操控问题

楼主(2015-01-12):
刚做了FT的喷火,手抛起飞向左偏了几米就炸了,各位飞的时候怎么样,重心量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机型号,电池?

网友:
电机座搞右拉和下拉就行了。

网友A:
FT的喷火很好飞呀!
我做了两个了!
你的设备?

网友:
做的真心漂亮,我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T的喷火很好飞呀!
我做了两个了!
你的设备?

能来份图纸吗彩色的谢谢2891931470@qq.com

网友B:
电机右拉角调好就没问题了,发个FTRACER的视频

网友:
应该是失速而已吧

网友:
动力够用的话应该可飞

网友:
如果动力电机的拉力线与机身纵轴重合,则模型受螺旋桨旋转的反作用,会使模型向左倾斜,产生向左的分力,使模型向左转,高度不够时必然炸机。多数电机安装都要有“右拉角”,用以抵消螺旋桨的反作用力。如果模型已经有合适的右拉角,则发生炸机,则是操控不熟练:多数生手首飞炸机产生在模型起飞不够高时,就做转弯动作(且比较粗暴,就是转弯不柔和);建议:先多做电脑模拟飞行,足够熟练再飞。首飞选择场地空旷,天气(无风、微风)晴好,最好有熟手陪同。绝对不炸机的没有,见过几乎不炸机的高手:准备充分,地面、室内准备时间远远大于飞行时间,不冒险、不在人前炫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右拉角调好就没问题了,发个FTRACER的视频

可以给我你的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我你的图纸吗?

flite test官网就有图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ite test官网就有图纸的

那个图纸有整张和,多张,纸张大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图纸有整张和,多张,纸张大小多少

我打印的是A4拼接,就按100%打印就行了

网友:
没有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