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大胖子电机座 --玻纤板FR4

楼主(2015-01-12):
材质--进口水绿色FR4玻纤板
参数   圆环外径 73.5mm   圆环内径25.5mm   螺丝孔M3  对角孔距离 44mm    矩形孔 长度20mm  高度 10mm (下边与圆环外径垂直距离7.5mm)
M3六角铜柱 7+6    4颗 (最好是M3 6+8铜柱)  M3镀黑锌放松法兰固定螺母  4颗

网友:
这都进口啊!

网友:
这是要用什么电机

网友A:
你用什么电机?朗宇还是其他的?是什么型号?来个装上电机的照片

网友:
朗宇2820能用不

网友:
小胖子的起落架,加固木片什么的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电机?朗宇还是其他的?是什么型号?来个装上电机的照片

朗宇电机 型号是 2820 KV920

楼主:
我是自己DIY的起落架,后起落架买的铝合金架子   38元一个  ,下长  310mm  上长110mm  高145mm  上宽225mm 厚度 2.5mm     轮子是75MM的泡沫轮 轴径 4mm ,与机身连接部位自己用椴木层板做的匹配的座子,  前起落架是4mm钢丝带转向,,,,这两天装好上图!看了就明白

网友A:
期待你的图,祝你装机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图,祝你装机顺利

谢谢你的祝福

楼主:
完全可以用,这是安装的效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用,这是安装的效果图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