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时是不是很容易把飞行姿态看错?

楼主(2015-01-12):
有时候飞着飞着,突然就把飞行姿态搞乱了,比如,
飞远了点时,原来是对尾的,突然感觉是对着头的,
有木有这种情况的?
会不会只有我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都有~飞习惯了后就会根据看不清之前的姿态以及打舵手感还有移动方向能感觉出看不清时的姿态了,至少能在几乎看不清姿态时控制着飞回来……

网友B:
练习上空悬停久了就容易恍惚,看错姿态,解决的办法是打方向舵,尾巴一转就明白过来了

网友C:
这个叫迷舵

网友D:
不清楚的时候先左右动一下看看……

网友E:
同感。。。。 好怕

楼主:
哦哦看来这是共病,我还以为只有我得这病

网友F:
有过……心跳会加速

网友G:
会有手心冒汗的感觉!

网友H:
心跳加速,比入洞房跳的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