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290穿越 3D FPV DIY完工

楼主(2015-01-12):
双摄像头,双发射,双接收,双显示器,头戴
效果。。。不多说了
看图

网友A:
用的什么图传?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图传?效果好吗

ft952 效果还凑合

网友B:
摄像头是索尼 700 CCD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是索尼 700 CCD的吗

是的

网友:
八错八错!

网友C:
是不是就是真正的3d效果

网友:
头不晕嘛?

网友:
这是Imax的节奏啊,是要做立体影片吗

网友:
我早就有这想法,被楼主早一步实现了。非常关注使用效果。

网友:
都是玩航模 我和人家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捏!

网友:
我也这么想苦于没钱,效果如何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双显示,一个用来正常使用另一个做备份吗?要飞到鱼岛去么?减少丢信号的可能性吧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D:
欢迎加入3D俱乐部

建议你注意下瞳距,摄像头的固定方式
3.5寸的屏平放,中心点距离已经大于正常人眼的真实瞳距了
2.5寸~2.8寸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3D俱乐部

   能给些jiji的具体配置吗

网友:
确实敢想敢干,期待楼主说说感受

网友E:
我的3D眼镜也在制作中,感觉分辨率有点低颗粒感很强,3.5寸640×480的。你的用的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3D眼镜也在制作中,感觉分辨率有点低颗粒感很强,3.5寸640×480的。你的用的多少的?

我买的时候是想买的640*480,但是到手发现不是,实际只有480*240,颗粒很大。不过3D效果带来的震撼还是和以往有很大不同。 眼镜是实景了,而不是显示器了。

你的640*480是什么地方买的啊,什么价钱, 我要重新买,升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就是真正的3d效果

是的,虚拟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3D俱乐部

这个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3D俱乐部

哈哈,我后面要搞变距,大于小于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3D俱乐部

摄像头固定正在想办法,你这个双摄像头不错,一体的啊,哪里有卖啊

网友F:
我用的一个摄像头,一个图传发射和接受,只是在视频信号输入到显示屏的时候,用到了两个3.5的显示屏,采取视频信号分流的方式,也实现了同样的功能啊?只是感觉显示屏不够细腻,看起效果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一个摄像头,一个图传发射和接受,只是在视频信号输入到显示屏的时候,用到了两个3.5的显示屏,采取 ...

没有视差,不是3D。 3D效果,屏幕上的场景可以突出屏幕,或者凹进去的,电影院的3D电影总看过吧

网友:
有没有那种电路把两个摄像头合并一个画面,把图像经图传到显示屏,左右分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一个摄像头,一个图传发射和接受,只是在视频信号输入到显示屏的时候,用到了两个3.5的显示屏,采取 ...

是不是要像用眼睛看那样两个镜头之间要有个两眼之间的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像用眼睛看那样两个镜头之间要有个两眼之间的距离呢

是的,要有距离,形成视差

网友G:
问题是摄像头是大广角, 本身就有鱼眼畸变, 再搞3D的话眼睛受不了的. 以前有报道说小朋友打CS游戏太久了诱发癫痫, 也是这个眼睛看了太多天旋地转的图像造成的.

要想FPV比较爽, 我比较期待将来飞机上搞前,左,右,上,下多个摄像头,然后在接收这头用多个大屏幕液晶屏搭出驾驶舱的"窗户",不过目前的图传清晰度不够,还无法实现.

现在比较能增强代入感的方法是加同步的头部追踪

网友:
有没有双图传显示的,飞机两个图传 眼镜两个图传怪重的

网友:
瞳距是个问题,两个3.5的屏中间要叠起来比较好

2.5的正好,可惜分辨率太渣。。。

其实3.5的也渣,至少需要4k

网友H:
osd osd 这个要怎么叠加呢

网友:
楼主,我一直有个想法,采用汽车倒车镜的多路视屏采集卡连接两个摄像头,变成AV信号的左右分屏显示画面,然后一套图传发射就够了。

网友:
我8元买的,搜星仪用的,清晰度也不好,等图传到了试试再说!到时候发照片分享一下

网友:
谁那里有小图传接受模块啊?装到眼镜里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摄像头是大广角, 本身就有鱼眼畸变, 再搞3D的话眼睛受不了的. 以前有报道说小朋友打CS游戏太久了诱发 ...

头追是下一步计划, arduino nano板子和陀螺仪板子已经组织好了,可以通过遥控器发送到飞机云台,不过还没准备超轻云台。无法装机目前,下一步

楼主:
哪里买的啊,这么便宜, 有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30.w3u5VA&id=9069568228&_u=eped043c657

这屏是320*240 的,不是640,480的,

我看到一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419765398  很贵

网友:
我那个缺陷就是无信号黑屏

网友:
要是改成雪花就好了,找点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osd osd 这个要怎么叠加呢

OSD也要卖两套。。。

网友D:
      我试过这种与元太PD035VX2,号称分辨率640X480,但是用到灵镜上,其清晰度感觉也就那么回事。我在【全球液晶屏交易中心 - 屏库】找了个遍,小型LCD根本就没有清晰度合适的。
所以要么回归2.5寸,无视渣渣分辨率,要么就放弃灵镜方案吧。除非用视屏眼睛模块,再加两套眼睛驱动。不过成本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这种与元太PD035VX2,号称分辨率640X480,但是用到灵镜上,其清晰度感觉也就那么回事。我在【 ...

是的,价格太高,看来也只能忍受渣渣分辨率了

还是等视频眼镜模块降低成本,再升级。 我试过sony的t3,效果要好很多,可惜前端立体摄像无法挂到这种小飞机上,太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OSD也要卖两套。。。

osd 两个 上边的数值会有一点差异 不影响吗? gps应该可以共用,但是地平线等等应该就会有一点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osd 两个 上边的数值会有一点差异 不影响吗? gps应该可以共用,但是地平线等等应该就会有一点差别的

那也是,OSD好像没有双输入输出的。。。。

网友:
刚入手250一套,以为赶上队伍了,没想到都3D了

网友:
我的眼镜也竣工了,上几张照片!

网友:
图片怎么发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3D俱乐部

你的3D什么配置,用什么屏,图传,相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3D俱乐部

这么牛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的3D什么配置,用什么屏,图传,相头

1、sony 700线
2、600MW 32频点模块
3、3.2寸 640*480屏
屏和摄像头都是立着排列的

网友:
请问有3D效果吗

楼主:
当然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会头晕

网友J:
请问楼主 各位大神

某宝上不是有一款fpv眼镜
FPV 头部跟踪视频眼镜,采用高清晰显示模组(854*480),内置头部跟踪陀螺电路,支持futaba遥控器头部跟踪功能. 5.8G 32频点 全频接收机,双硬件接收,双接收天线.

内置前视摄像头,可不摘眼镜的情况下,看到前方图像.

个人理解 双硬件接收 双天线 是不是可以分别接收两路图传信号,实现3d显示?

请指教!

网友J:
lz 的六轴290能发下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的六轴290能发下图片吗

可以看我之前发的组装帖子

网友K:
大神!!!!!请教一下,两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朝向有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请教一下,两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朝向有讲究吗?

和人2只眼睛差不多就行

网友L(2015-06-28):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 各位大神

某宝上不是有一款fpv眼镜

不是的,那个双天线是差分接收,作用就是对比之后,只显示信号强的那一路视频信号。
因为两个天线的接收频率都是一样的,所以接收到的都是同一路视频信号;只不过因为天线的位置或者增益不一致,所以接收到的信号强弱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的,那个双天线是差分接收,作用就是对比之后,只显示信号强的那一路视频信号。
因为两个天线的接收 ...

原来是这样 谢谢指教

网友(2015-10-30):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不知道看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sony 700线
2、600MW 32频点模块
3、3.2寸 640*480屏

可否给“3.2寸 640*480屏”连接,找遍某宝也没有找到,3.2寸这个分辨率的只有一款不带背光的,不能用

网友M:
    双摄像头合成一路视频信号。

网友N(2016-03-16):
引用 网友M:
双摄像头合成一路视频信号。

能给个淘宝链接看看嘛?

网友:
FPV 3D的趋势,将会是“2个摄像头” + “3D视频处理一路输出” + “一路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给个淘宝链接看看嘛?

有链接也没用,那个没有A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