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之前玩直升机 最近想玩固定翼了!求推荐机型!

楼主(2015-01-12):
求推荐!之前玩直升机 最近想玩固定翼了!求推荐机型! 求推荐 练手好飞得机型! 涵道机貌似很快 很费电吧!?也不能吊机?   总之求推荐啊 不懂!

网友A:
最右边这种,EPP3D机,55寸的跟500电池通用,48寸的跟450电池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这种,EPP3D机,55寸的跟500电池通用,48寸的跟450电池通用

大小呢?买这么大得 新手能玩吗? 我看有好多 练习机  那些  靠谱吗?

网友B:
沙发的车是刚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小呢?买这么大得 新手能玩吗? 我看有好多 练习机  那些  靠谱吗?

48寸翼展1.2米,55寸,翼展1.4米,推荐这种主要考虑电池能跟电直通用,再差的电池也能飞。当然也有更小的, 你飞过直升机了,条件反射问题不大,适合EPP 3D练习,纯新手不推荐3D固定翼,适合塞斯纳、翼龙之类的上单翼,稳定性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沙发的车是刚买的

图片看着新,实际一层灰,跑了5万多公里了,你还觉得是新买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着新,实际一层灰,跑了5万多公里了,你还觉得是新买的吗?

后玻璃的条码没撕掉,所以他认为是新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玻璃的条码没撕掉,所以他认为是新车

是的,正解

网友D:
138的天翼EPP 3D吧,这个适合玩过直机的固定翼新手,且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寸翼展1.2米,55寸,翼展1.4米,推荐这种只要考虑电池能跟电直用于,再差的电池也能飞。当然也有更小的 ...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8的天翼EPP 3D吧,这个适合玩过直机的固定翼新手,且做工不错。

多谢啦!去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8的天翼EPP 3D吧,这个适合玩过直机的固定翼新手,且做工不错。

这个 138 是 翼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后玻璃的条码没撕掉,所以他认为是新车

那个条码风吹雨淋的,每周洗车也没掉,真不知道知道怎么撕,怕留痕迹,干脆就没撕,怎样撕不留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条码风吹雨淋的,每周洗车也没掉,真不知道知道怎么撕,怕留痕迹,干脆就没撕,怎样撕不留痕?

我是用暖水淋湿,然后慢慢撕,那些痕迹用沾水的毛巾用力擦,可以完美擦掉不留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138 是 翼展吗?

不是,是MONEY,翼展是80CM的。

网友E:
su27板机,好飞好炸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su27板机,好飞好炸不心疼

多谢 看似 不错!! 炸鸡 损失 不高!

网友:
好小子,不二选择

楼主:
多谢 各位 准备自己做个纸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