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minimosd问题

楼主(2015-01-12):
各位大神 我前天按坛子里的贴把osd刷成2.2固件 加载中文字库 地面测试正常 但飞的时候 加油门osd界面死机不刷新 改5v直接供电不行 12v供电也不行 同时供电也不行 在输出侧加12.15v电压 测5v端电压5.105 v  我的osd是双供电带降压那种 提高视频输出侧电压到12.89v 5v侧电压5.105v 使用5v单独供电输入5.5v 排除供电不足问题 然后复位osd重新设置保存 未解决 重刷固件字库 也不行 请问各位大神 这个怎么破 图片是同一时间地面站和osd信息

网友A:
要在调参软件中再点一下启用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调参软件中再点一下启用osd

问题是开机是正常的 要推油才死机

网友B:
抱歉
順便問下,我的 minimosd 刷 2.4 EXTRA,很多中文字都秀不出來,
字型檔刷過 n 遍了,但還是一樣,請問何解呢?

网友C:
坛子里好像懂OSD的人不多。我的OSD显示时闪烁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你说的这种开始正常,油门推到最大OSD会不更新故障,个人感觉跟OSD没多大关系,如果真是不把油门推死都正常的话。

油门推死OSD信息不更新,应该跟飞控有关系。是不是飞控在极限条件下,部分数据运算死掉的情况。如果是这样,对飞行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建议你仔细查证。

网友:
到官网走一走,有解决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好像懂OSD的人不多。我的OSD显示时闪烁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你说的这种开始正常,油门推到最大OS ...

问题是不用推满 一点点就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用推满 一点点就死

这情况还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开机是正常的 要推油才死机

LZ和我之前同样问题!一起飞上天就死了,没起飞前地面正常……
是固件板本问题!要多试下才可以,我现在刷2.4的用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好像懂OSD的人不多。我的OSD显示时闪烁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你说的这种开始正常,油门推到最大OS ...

没必要那么担心,除非你接数传也死了,不更新了,那才能确定飞控问题!

网友E:
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和我之前同样问题!一起飞上天就死了,没起飞前地面正常……
是固件板本问题!要多试下才可以,我现在 ...

刷2.4了 试试吧 关键想搞中文玩 看的舒服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2.4了 试试吧 关键想搞中文玩 看的舒服一点

我的刷了2.4 虽然说中文  但是始终是显示不全!!看着就是不爽

网友:
我的饿lz一样,至今没有解决,时好时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情况,应该是在室内或没收到GPS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解锁,OSD都正常,
一但收到GPS,定位之后,再解锁 ...

就是这个症状 我试试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症状 我试试再给大家汇报

看来还的泡泡出手,才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过以后不会在这里回你的话了,尽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的泡泡出手,才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过以后不会在这里回你的话了,尽止一次,

我知道去哪里找你 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情况,应该是在室内或没收到GPS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解锁,OSD都正常,
一但收到GPS,定位之后,再解锁 ...

噢,特意登录来膜拜泡泡大神。

网友H:
还估说泡泡回乡过年了是移民了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估说泡泡回乡过年了是移民了才正确

确实移民了 网上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的泡泡出手,才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过以后不会在这里回你的话了,尽止一次,

上午依照你的指点对osd进行复位 在楼下8星 默认界面工作正常 但对界面编辑后死机 后发现 空速选项不可去掉 如去掉必死机 现在保留空速 风向等无用信息 油门为零后显示飞行总结画面 楼下测试正常 因小区飞行不安全 下午外场测试 感谢泡泡老师 有问题我会去隔壁请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那么担心,除非你接数传也死了,不更新了,那才能确定飞控问题!

解决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解决 感谢关注 有问题找泡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注

感谢关注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估说泡泡回乡过年了是移民了才正确

解决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順便問下,我的 minimosd 刷 2.4 EXTRA,很多中文字都秀不出來,
字型檔刷過 n 遍了,但還是一樣,請問何 ...

解决 感谢关注 我的是2.2 泡泡那个版 你可以把固件及字库发来我再试试 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好像懂OSD的人不多。我的OSD显示时闪烁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你说的这种开始正常,油门推到最大OS ...

解决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特意登录来膜拜泡泡大神。

解决 感谢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 感谢关注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看上面 我发了

网友(2015-03-05):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去哪里找你 哈哈

哪里找?

网友:
我刷了2.4的中文包,根本就没用啊,全是英文啊

网友(2015-06-05):
引用 网友B:
抱歉
順便問下,我的 minimosd 刷 2.4 EXTRA,很多中文字都秀不出來,
字型檔刷過 n 遍了,但還是一樣,請問何 ...

韧体和字体要同时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