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10 油门回中的话油门量怎么设置成0

楼主(2015-01-12):
收了个二手D10给坦克用 但是没搞懂油门设定 油门已经改成自动回中 其实也就是把里面的一个螺丝松掉就行 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回中的话油门量是图上的百分56.5的 这个能不能设置成0 因为坦克的控制是往前推是前进 往后拉是后退

网友:
重新校准试下

楼主:
就是不懂调  请指教 感谢

网友:
车用电调会自己寻找中点,你把曲线设置成直的就行

网友A:
把油门舵量往100以上设置,知道中立点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舵量往100以上设置,知道中立点为0

照你的方法不行啊油门舵量最高就能调到150  但是油门中点还是五十多

网友B:
我的建议是这个这个数字不要去改,也改不了,因为改了设置就全错了。对于遥控器你回中,这本来中间位置就是50%左右。板控油门比例显示本来就是0%-100%而不是某些枪控的-100%-0-100%。这个只是显示问题,其实信号没错。所以前面说的任何修改内部数据的方法全都不可行。因为你内部设置是什么都不需要动的。你只是改一个显示模式而已。devo原来固件是没法改的,估计刷机以后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这个这个数字不要去改,也改不了,因为改了设置就全错了。对于遥控器你回中,这本来中间位置就是 ...

如果不改的话 装车后 可以正常使用吗 我就怕到时候一通电就是百分五十的油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改的话 装车后 可以正常使用吗 我就怕到时候一通电就是百分五十的油门

只要你的电调是双向电调应该是没问题的,除非电调不是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的电调是双向电调应该是没问题的,除非电调不是双向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