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线除了焊死还有其它别的办法吗?

楼主(2015-01-12):
有没简单点的方法分享下 谢谢额

网友A:
焊死是最可靠的方法,而且重量最轻!以四轴算,12对香蕉头的重量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死是最可靠的方法,而且重量最轻!以四轴算,12对香蕉头的重量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用的乐天40A内置香蕉头 要焊我怕把电调上热缩胶给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乐天40A内置香蕉头 要焊我怕把电调上热缩胶给熔了

买点热缩管自己包一下不就得了. 花不了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乐天40A内置香蕉头 要焊我怕把电调上热缩胶给熔了

熱縮膜?這種東西向來到手就是扒了

网友:
一、香蕉头,二、焊死,三、还没生出来

网友:
最可靠是压接。但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縮膜?這種東西向來到手就是扒了

我问下。我也把电调扒了。我把香焦头取下来 发现 香焦头两面都有焊点。 如果直接焊线 也需要焊两面吗? 还是焊一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下。我也把电调扒了。我把香焦头取下来 发现 香焦头两面都有焊点。 如果直接焊线 也需要焊两面吗?  ...

焊一面即可,它两面电路是通的,你选你方便的那一面焊上就是
但要留意,温度稍当就好,不然焊锡会倒流到另一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一面即可,它两面电路是通的,你选你方便的那一面焊上就是
但要留意,温度稍当就好,不然焊锡会倒流到另一 ...

好的。你们这样焊有脱落过吗 因为我觉得它受焊面积有点小

网友C:
想问问,焊线的话怎么测电机转向。发现反了难道又要从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焊线的话怎么测电机转向。发现反了难道又要从焊吗

只有麻烦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们这样焊有脱落过吗 因为我觉得它受焊面积有点小

不至于吧?这种用途的电流不会太大,用焊的不太可能还会脱落
会掉的话就跟焊功有关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焊线的话怎么测电机转向。发现反了难道又要从焊吗

先确定转向再动手不迟

不然东西不用先测就扒皮,万一抽到签王不就得认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转向再动手不迟

不然东西不用先测就扒皮,万一抽到签王不就得认赔了?

怎么测?先用香蕉有测好标记上再开工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先用香蕉有测好标记上再开工焊吗

是啊,来的有香蕉头的先接上去转一下就知道该怎么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