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x的sbus接口现在能用么?还是只能用ppm?

楼主(2015-01-12):
这pix中文网上说sbus功能尚未完善。。。。。。

网友A:
SBUS如果要用Futaba原厂接收机,只能用2和6系列,7系列是无法支持的,3系列情况未知,但是3和7都是双向接收机,应该一个意思
副厂的SBUS一般都是兼容2/6系列的输出信号,可以用

网友:
可以 顺带说一句 dsm卫星也可以用

网友:
应该说sbus能用sbus2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如果要用Futaba原厂接收机,只能用2和6系列,7系列是无法支持的,3系列情况未知,但是3和7都是双向接收 ...

多谢!!!

网友:
以前的pix都不能用普通接收机。还得专门配个转接板

网友:
S.bus接线,Frsky TFR8SB,CUAV Pixhack,插PPM,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如果要用Futaba原厂接收机,只能用2和6系列,7系列是无法支持的,3系列情况未知,但是3和7都是双向接收 ...

我这t8fg 和rs6208 插上去没反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t8fg 和rs6208 插上去没反应啊

插RC,别插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RC,别插sbus!

。。。。。。。真行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US如果要用Futaba原厂接收机,只能用2和6系列,7系列是无法支持的,3系列情况未知,但是3和7都是双向接收 ...

我刚试了下,R2008SB 也不能用,插RC口

网友A:
R2008/R6208亲测绝对可用!

R7008的不管SBUS还是SUBS2全都不行,所以我才认为3系列的也不行,毕竟这两个都是双向系列~

网友C:
futaba的输出模式需要在对码模式里修改的,是上电后,长按对码,然后看闪几下等。。有的模式没开sbus输出的,插那口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2008/R6208亲测绝对可用!

R7008的不管SBUS还是SUBS2全都不行,所以我才认为3系列的也不行,毕竟这两个 ...

你的R7008sb出不出?你不行平宜出给我那个的不行 出给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输出模式需要在对码模式里修改的,是上电后,长按对码,然后看闪几下等。。有的模式没开sbus输出的 ...

3Q

网友:
可以用的 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R7008sb出不出?你不行平宜出给我那个的不行 出给我好了

暂时不出,整套14SG都是做测试用,出去都是用DX7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008/R6208亲测绝对可用!

R7008的不管SBUS还是SUBS2全都不行,所以我才认为3系列的也不行,毕竟这两个 ...

可用 你要在7008sb 通度8設定為sbus

网友:
难道固件升级了?之前用不了……

网友(2015-05-24):
感谢,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卖家的说明是插sbus,研究了一下午,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E:
14sg+ 6203sb和6208sb亲测能用 插RC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