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低速堵转了,求解啊!

楼主(2015-01-12):
今天把上周飞地方好好的精灵拿出来,接上电源。准备飞一把  结果电机解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左前方的电机会卡转,转一会就卡一下 转一会就卡一下。卸下桨就一切正常了。谁能救救我,dji给的答案永远是返厂,可是来来回回的 邮费也让我头疼啊。    大神出来  救援一下啊。。。。。。。我在论坛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帖子 是这种情况了 。 dji的产品现在让我真的有点怀疑了!

网友A:
自己拆电机下来,用其他电调试,就知道是电机坏还是电调坏啦。。。

网友B:
看看吉米螺丝 C卡 没问题的话把怠速调高一点

网友C:
不会是缺相 这等低级问题吧?自己认真检查 实在不行或者很怪异 就应该返厂

网友D:
电调的可能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可能大点。

让返厂 刷电调固件

网友E:
我的p2有一个轴这情况,返厂修好了。
dji给出的解释是:电机升级后对应的电调没升级导致。
预备半个月时间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p2有一个轴这情况,返厂修好了。
dji给出的解释是:电机升级后对应的电调没升级导致。
预备半个月时 ...

谢谢  只能这样了!   我心疼我的邮费啊  我才飞两次啊。dji 不厚道啊,这个应该是免费召回的啊!!!!幸亏没有在天上出现这个问题。 细心没有让我吃亏。你是怎么发现你的问题的啊!?
对了  我的电机是不加桨就正常,加桨就不正常了。很是郁闷啊!

楼主:
我的电机是不加桨就正常,加桨就不正常了。很是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缺相 这等低级问题吧?自己认真检查 实在不行或者很怪异 就应该返厂

什么叫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吉米螺丝 C卡 没问题的话把怠速调高一点

这可是新机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拆电机下来,用其他电调试,就知道是电机坏还是电调坏啦。。。

dji 证实:相对应的电调没有升级。因此需要返厂刷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dji 证实:相对应的电调没有升级。因此需要返厂刷固件。。。。。。

跟刷固件没有一点关系,就是电调缺相了。雨天飞过的人都中招过的,换电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刷固件没有一点关系,就是电调缺相了。雨天飞过的人都中招过的,换电调就好。

新机器啊!!!

网友G:
電調接電機三相電源檢查看是否斷路接觸不良

网友F:
返厂后你接到的答复肯定是:一个电调进水了,不如自己淘宝买一个换上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返厂后你接到的答复肯定是:一个电调进水了

垃圾 dji
要开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調接電機三相電源檢查看是否斷路接觸不良

新机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只能这样了!   我心疼我的邮费啊  我才飞两次啊。dji 不厚道啊,这个应该是免费召回的啊!!!! ...

我的情况你参考一下,这贴上有视频,你看看是否和你的差不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3456&extra=

网友H:
也可能是降落时扬起的尘土沙拉进入无刷电机的间隙。我在沙滩上降落后发生过,后来一直是手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可能是降落时扬起的尘土沙拉进入无刷电机的间隙。我在沙滩上降落后发生过,后来一直是手接收机。

感谢指教,我的才飞两次。新机器,已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你参考一下,这贴上有视频,你看看是否和你的差不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 ...

就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只能这样了!   我心疼我的邮费啊  我才飞两次啊。dji 不厚道啊,这个应该是免费召回的啊!!!! ...

一样一样的情况,返厂吧!我的当时才飞1次,比你更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样一样的情况,返厂吧!我的当时才飞1次,比你更蛋疼。。。

对啊,已经返厂了 也没有办法,老百姓只能这样了啊!!!   兄弟  幸会啊. 返厂在回来  现在怎么样了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啊,已经返厂了 也没有办法,老百姓只能这样了啊!!!   兄弟  幸会啊. 返厂在回来  现在怎么样了啊? ...

回来倒是没出过什么大问题,除了贴纸那两道杠杠开过之后没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来倒是没出过什么大问题,除了贴纸那两道杠杠开过之后没贴好。。。

谢谢兄弟  我的今天返厂了!!!!      哎,你说产品有问题  他为什么不召回啊? 就等我们自己摔机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啊,已经返厂了 也没有办法,老百姓只能这样了啊!!!   兄弟  幸会啊. 返厂在回来  现在怎么样了啊? ...

哦!最大的问题在不给报销运费!催催催然后 无声无息的就给寄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最大的问题在不给报销运费!催催催然后 无声无息的就给寄过来了。。

能宰就宰一个啊   运费很贵的啊!!!!   dji真的不厚道,应该全国召回,多少个亿 在乎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寄过去收了我98块。。。。DJI寄回来没有到付还算厚道。。。。问题是这是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不应该退还 ...

你的不也是如此啊!!!如果在空中 就死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