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7遥控器的开关

楼主(2015-01-12):
华科尔DEVO 7遥控器的这3个开关怎么用?第几通道的?我用701接收机接舵机试,没一个有反应的。

网友A:
第一个图后面那个开关通常用来切换普通飞行模式和3D1模式和3D2模式,第一个图前面那个开关通常设置DR的,即大小舵量及指数曲线,第二个图的开关通常设置成熄火开关

网友B:
右上脚的是 切换3D的开关 左上的是切换熄火的 另一个 那 开关通常设置DR的
上校了连这个都不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脚的是 切换3D的开关 左上的是切换熄火的 另一个 那 开关通常设置DR的
上校了连这个都不懂 ?

当年在部队熬了4年才是个中士,没想到在这问几个问题就混成上校了。
这3个开关都不能作为通道使用吗?

网友C:
可能是你设置那里设置给其他需要的控制了,我的也是,把设置改一下就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设置那里设置给其他需要的控制了,我的也是,把设置改一下就又可以了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设吗?说明书没看明白。我想利用这两个开关之一控制灯光。

网友D:
d7,后面3个通道可以自己设置用那个开关的,看下说明书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7,后面3个通道可以自己设置用那个开关的,看下说明书有说的

我现在玩4轴,已经用了前面的2档和3档开关。现在想加一个用遥控器控制的闪灯,但是不知道那3个开关对应那个通道。说明书上也没找到相应设置说明。

网友E:
说明书是英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设吗?说明书没看明白。我想利用这两个开关之一控制灯光。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抱歉,我只是在调华科尔的飞行器时,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在更改设置里面关于这个通道的定义后,这个开关可以使用了,只是其他的又需要设置,变成一个好,另一个又不知道做什么用了。。。

网友F:
说明书应该很清楚,默认第七个通道应该是那个旋钮。不知道你开的是固定翼模式还是直升机模式。直升机模式两个开关都是默认定义掉的,左上角是油门锁定,右上角是普通3d模式切换。玩多轴应该改成固定翼模式。相对通道如何改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是英文的?

中文的。但是没说怎么定义那个通道输出。
有关这3个开关的说明就这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抱歉,我只是在调华科尔的飞行器时,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在更改设置里面关于这个通道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书应该很清楚,默认第七个通道应该是那个旋钮。不知道你开的是固定翼模式还是直升机模式。直升机模式两 ...

是固定翼模式。说明书中相关的页面我截图发在上面了,没有说怎么定义那个通道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后面那个开关通常用来切换普通飞行模式和3D1模式和3D2模式,第一个图前面那个开关通常设置DR的,即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玩4轴,已经用了前面的2档和3档开关。现在想加一个用遥控器控制的闪灯,但是不知道那3个开关对应那 ...

第5通道是gear
第6通道是flap
第7通道就是aux2

网友:
应该是通道选择那一步

网友:
应该在第二个菜单后面,选择配置输出,选择启用,选择开关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改的,看你想控制什么,如果直机用701接收的话,占用升降副翼油门尾巴和辅助一通道,还剩余起落架和辅助二两个通道可以使用,可以指定开关控制这2个通道,详细看下说明书就会设置了,比较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帮助!
现在遥控器不在手上,明天对着遥控器菜单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