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控怎么焊接天线

楼主(2015-01-12):
天线断了,然后又买了一个,焊接了还是不行啊,也不是太毛刺啊,有四个焊接点,焊接那个,兄弟们!

自己焊接的

自己焊接的

网友A:
这焊工..估计被你焊费了

网友:
只有两个焊点啊,大哥

网友:
都这样子了  返厂吧!  话说我学长的天八返厂一个学期。。。。

网友:
我也是啊,我的下面 的那个焊盘掉了,怎了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工..估计被你焊费了

废了?能修么?

网友:
你这手艺,还是别焊了。

网友B:
同轴线别焊短路就没事 随便怎么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线别焊短路就没事 随便怎么焊

不随便都不行啊,还随便呢

网友:
怕且其它线都被你焊短路了

网友:
虚焊,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焊接上了还是不行啊

上大图,让我看看

网友:
我看楼主还是先找一些没用的废板练练手艺吧

网友:
我只想知道天7的开关电阻大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