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防盗门上开圆洞

楼主(2015-01-12):
想在防盗门上装个气窗,需要掏150的圆洞,不知道某宝上的薄板开孔器靠谱不?还是智能用电磨?

网友A:
就干一个孔啊?最简单就是画个圆,然后电钻排孔一圈。把铁板撬下。然后锉刀或者电磨。或者直接电钻夹个磨头把边缘修光滑就行了。

网友B:
防盗门很薄1.5的板都没有,直接开孔器

网友C:
用铁剪子就可以搞定

网友D:
直接用飞机钻了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对,防盗门真的很薄的
开孔时注意别碰到里面的锁定系统

网友F:
我安装配电柜开孔时都用的那种电钻带着转的开孔器,专业名称忘了,很好用,开出的边不翘,没有毛边,就是手掌握的好才能开的园,

网友G:
来挣工分的,顺路顶贴

网友G:
学习加捞分,走人!

网友H:
飞机开孔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飞机开孔器

网友J:
飞机钻呗。。。。打排孔再磨挺累的,还多花时间,不在意这个的话就打排孔,也方便的

楼主:
下决心买一个M42锯条的开孔器试试看,多谢各位。

网友K(2019-03-14):
一般人不能告诉他。
直接用划钻(飞机钻)

网友L:
有种小冲头的薄板剪板器,也是夹电钻上用,比飞机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