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图传距离短?

楼主(2015-01-12):
背景:本人在论坛收的一个2W 8频段创新科的图传,样子和下图一样(照片是借用X宝的),原装的天线觉得不好,然后买了14DB的平板和3叶草天线。图传也没有接反,没有烧坏。
结果:二者结合在空旷的地方大概距离100M就出现蓝屏了。换回棒子天线距离也不见有所变化,同时所有频率也足一测试过距离基本都一样,不见增长。

猜想:因为功率较低的同款图传,距离都不至于这么短,估计图传存在问题。

结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并更换过天线距离不见有变化,着说明天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一个天线好二另一个天线不好就应该在距离上体现出来,这说明了图传发射内部出了问题。但是图传能够使用,不解的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还有这样的图传应该怎么处理?

求助:创新科的图传是不是都这样呀?应该怎么联系厂家维修?
因为是在论坛上收二手的所以没有办法找售后,请各位朋友支点招,应该怎么办。因为手头比较紧,重新买图传的可能也不大,穷学生能将就则将就了,希望能帮帮忙修一下,或者提供一下渠道维修。
谢谢各位

我的图传和这个一样

我的图传和这个一样

网友A:
我的样子跟你一模一样,也是二手的  说是500mw 原装天线地面拉了200米没雪花诶

网友B:
以前买了个ts832,600mw的,没到50米就雪花了,后来买了个某a的200mw的,最远飞了1200左右吧,建议直接退了

网友C:
貌似2W的被人爆实际400mw,虽然400mw,但是也不至于100米就蓝,我朋友也是这种,单多叶天线也能飞300 400米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样子跟你一模一样,也是二手的  说是500mw 原装天线地面拉了200米没雪花诶

兄弟   后来怎么弄好的呢,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了个ts832,600mw的,没到50米就雪花了,后来买了个某a的200mw的,最远飞了1200左右吧,建议直接退了 ...

欧姆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了个ts832,600mw的,没到50米就雪花了,后来买了个某a的200mw的,最远飞了1200左右吧,建议直接退了 ...

已经确认了,现在卖家不同意退,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现在只希望能修好,朋友你怎么怎么弄?

网友D:
我的200MW的空旷地方飞200米 开始有信号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2W的被人爆实际400mw,虽然400mw,但是也不至于100米就蓝,我朋友也是这种,单多叶天线也能飞300 400米 ...

对呀,功率在怎么弱也不至于100M就蓝屏了  这太无法让人接受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求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00MW的空旷地方飞200米 开始有信号弱

恩,你的也比我的好呀,我现在心特别疼,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找谁能修,我觉得应该是图传发射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呀,功率在怎么弱也不至于100M就蓝屏了  这太无法让人接受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求支招

只能维修了,应该供电正常 天线正常也就发射模块问题了

网友D:
我也是论坛收的2手货,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维修了,应该供电正常 天线正常也就发射模块问题了

创新科厂家售后找不到,不知道找谁给维修,现在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论坛收的2手货,还不错。

兄弟能遇到一个有责任心的卖家也是非常幸运的,只是苦了我,找不到创新科售后电话……烦死了

网友:
LZ是**供电还是一起供电?

网友:
买个新的吧,200MW的100元都不到

网友:
发射机供电多少V???

网友:
不会吧 这么差劲

网友:
1.2G 800MW 三叶草四叶草山区4KM飘过~

网友:
我的TS832地面拉距有300米左右,我也觉得效果不好,不过我身边的环境有很多车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