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仪仪。。。。

楼主(2015-01-12):
请教一下大神,MB陀螺仪、T8FG控在哪调尾巴旋转速度。例如尾巴满舵2秒转一圈,如何调的让他慢一点。看大神们的啦

网友:
D/R值小点就

楼主:
哦哦。。谢谢,我试下

楼主:
你好,我怎么没找到D/R,在哪个选项里呢

网友:
不是选飞行风格么,极限什么的,设置卡那张纸上有调的方法。泰世板块置顶有详细的设置视频,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不是在风格设置里

网友:
遥控器的EXP D/R那个选项里,把尾巴通道的D/R值降低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人用MB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人用MB 顶

嘛意思

网友A:
没有别的意思, 用VBAR的比较多,MB挺好用的,我2个在用,设置比较方便,不需要电脑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别的意思, 用VBAR的比较多,MB挺好用的,我2个在用,设置比较方便,不需要电脑就能搞定

我也是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