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四轴

楼主(2015-01-12):
新人请教飞四轴用不用练模拟器谢谢!一直飞的固定翼

网友A:
还练个毛毛。。。飞过飞机的,拿起就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练个毛毛。。。飞过飞机的,拿起就玩

万一出现意外必须要切到手动的时候,,没练过?那就等炸吧~~~

网友:
不敢说要练到什么程度,至少手动能安全的飞一下航线,安全起降,,这样万一出现意外也可以切手动救急,不然大概率就是等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一出现意外必须要切到手动的时候,,没练过?那就等炸吧~~~

飞了半年的直升机。伤不起。            在转战多轴,简直是太容易的太容易。         装好试试了就暴力的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了半年的直升机。伤不起。            在转战多轴,简直是太容易的太容易。         装好试试了就暴力 ...

问题是四轴能暴力吗?第一次翻就想来个负螺距 差点触地

网友:
额,我是直接从固定翼转四轴的,自己觉得还可以,小心点就行了,祝卤煮爽飞

网友:
有模拟器的话 玩玩直升机  别玩模拟里的四轴

然后就找个安全的地方用真机练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