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可以两个要遥控器一起控制吗

楼主(2015-01-12):
我想给孩子玩

网友:
可以啊,我见680元有个开源板的三轴云台,你装上精灵,云台接一个天地飞之类的接收机,那么云台用天地飞遥控控制。飞机用原装遥控控制。如果说脚架挡视觉,精灵有电动脚架卖的,而且优化了指南针位置的。加起来不过1000。

网友:
教练口应该可以吧,具体问问售后吧

网友:
买个futaba控,连接教练口

网友A:
我这里有2个精灵的控  一个新版带教练口的 一个不带 也可以一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2个精灵的控  一个新版带教练口的 一个不带 也可以一起控吗?

是的偶也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又没有人试过

网友:
太很了,精灵都有电动脚架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