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好盈天行者40A电调刷BLHeli固件

楼主(2015-01-12):
根据哈工大那个MWC四轴的帖子(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给我的好赢天行者40A刷电调,,就是利用Arduino Nano制作下载器时,有个选项挺矛盾的,哈工大那同学选的是Arduino_m328P_16_PB3PB4v10,但我看到一个帖子选的是Arduino_m328P_16_MULTI8v10;所以就纠结了(纠结是因为Arduino_m328P_16_MULTI8v10中后面是MULTI是多旋翼的意思,我的就是MWC的四轴,但是我也不理解Arduino_m328P_16_MULTI8v10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刷过的说说啊

楼主:
现在问题又来我按那位哈工大的操作都成功了(刷的时候软件显示都是成功的),电调重新上电,电调声音确实变了很大声;但是为什么我没刷之前,我一解锁就电机就可以动,刷了之后油门要开到很大才会转,怎么回事啊难道刷失败了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造成的,电调里没有保存遥控或飞控的最大最小油门行程,所以使用不正常,需要先校准

网友B:
楼主那个blheli版本很旧了吧,我记得都出11了。

网友C:
使用飞控重新校正所有电调  再试试

网友:
调油门行程

网友:
Arduino_m328P_16_MULTI8v10好像是同时刷多个电调用的。一个一个刷的时候好像不是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造成的,电调里没有保存遥控或飞控的最大最小油门行程,所以使用不正常,需要先 ...

我也预知道是这个原因了,,但是刷了后,调油门行程就不行了,,声音完全变了,不知道标准,,,不管我是单独油门行程还是用程序调,你有校准过刷过固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飞控重新校正所有电调  再试试

BLHeli固件后,电调校准声音完全变了,一直在叫,单独油门行程和用程序校准都不知道调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造成的,电调里没有保存遥控或飞控的最大最小油门行程,所以使用不正常,需要先 ...

恩,,现在可以了,,声音是不同,长了很久,,但是等它没有声音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飞控重新校正所有电调  再试试

现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blheli版本很旧了吧,我记得都出11了。

但是我听说11以上的有问题。。所以就刷了个10.1的。。关键那个blheli setup官网下载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是用积分百度下的

楼主:
但是不一定越高越好吧,我怎么听模有说11以上的有问题,不懂,,关键那个官网下载链接打不开怎么回事?

网友:
Multi是多轴电机,Main是直升机主桨电机,Tail是直机尾桨。
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听说11以上的有问题。。所以就刷了个10.1的。。关键那个blheli setup官网下载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

我不了解别人的情况,我自己的天行者20a用的11,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了解别人的情况,我自己的天行者20a用的11,没发现什么问题。

你那个版本是哪里下载的啊,,哈工大那个贴给的下载地址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版本是哪里下载的啊,,哈工大那个贴给的下载地址不行啊

就是在helifreak那个帖子里面啊,现在都到BLHeliSuite 12.2.0.0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BLHeli固件后,电调校准声音完全变了,一直在叫,单独油门行程和用程序校准都不知道调耶, ...

用我的帖子的软件刷 BL  我现在一直玩的   很稳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71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的帖子的软件刷 BL  我现在一直玩的   很稳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你这个是什么BL啊,,怎么不是BL setu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BL啊,,怎么不是BL setup?

这个更高级

楼主:
高级是表现在什么地方,你刷过其他的没啊,,不过我感觉没我之前电机转的力量大(仅仅是从声音来判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级是表现在什么地方,你刷过其他的没啊,,不过我感觉没我之前电机转的力量大(仅仅是从声音来判断的)

没有  只刷了这个版本  感觉还好 飞行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只刷了这个版本  感觉还好 飞行一切正常

今天用的那个软件刷了,没装浆时,电机一解锁就会转动;装了浆后一解锁,电机不转了反而是震动,只有油门达到一定时才会电机才会转动;应该是一解锁后,油门值力量不够带动浆负载,所以是转动;但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以前没刷固件之前,转了浆一解锁就动了,反而刷了固件一解锁带不动浆,不是刷了固件电调会更灵活吗?还有油门打到和以前差不多1500左右才会起飞,感觉没改变多少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用的那个软件刷了,没装浆时,电机一解锁就会转动;装了浆后一解锁,电机不转了反而是震动,只有油门 ...

你的什么飞控  电机  你仔细看看我的帖子  我感觉你犯了我发现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什么飞控  电机  你仔细看看我的帖子  我感觉你犯了我发现的错误

MWC的328的飞控,我你的刷电调的文档我看了啊,,什么错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MWC的328的飞控,我你的刷电调的文档我看了啊,,什么错误啊?

电调估计没问题  你的飞控设置出现了错误  不然不会油门过50%电机才数传
你把飞控的参数重置一下   然后用我发的那个软件重新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估计没问题  你的飞控设置出现了错误  不然不会油门过50%电机才数传
你把飞控的参数重置一下    ...

不是,油门只要稍微过了一点电机就可以转。。,是电机过了50%才会起飞,,你说你发现的错误是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估计没问题  你的飞控设置出现了错误  不然不会油门过50%电机才数传
你把飞控的参数重置一下    ...

你那个软件可以重置什么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个软件可以重置什么参数?

用gui连接飞控  解锁后把油门推到1400  看看电机输出是多少   也在1400左右的话就是升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ui连接飞控  解锁后把油门推到1400  看看电机输出是多少   也在1400左右的话就是升力太小

哎呦,是耶,有问题,我油门到1400,电机居然只有1300啊。。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C:
估计你使用2.2的gui调试了2.3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使用2.2的gui调试了2.3固件

没有啊,,我看过程序,,固件2.3的程序和2.2的有区别的。。GUI是2.2文件夹conf里面的,,怎么可能啊,,油门值总是比电机多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使用2.2的gui调试了2.3固件

我觉得是程序里面有设置最大油门值1850,因为程序里会将遥控器发送的油门值过滤,再送给电机;问下,你油门1400左右,,电机是输出多少?还有多大油门值可以起飞?

网友C:
30% 油门起飞    低空悬停14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 油门起飞    低空悬停1450左右

我现在配置了最大最小油门值,现在40%就可以起飞了;你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C:
解锁就转动
minthrottle  1220
maxthrottle 1850
mincommand 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就转动
minthrottle  1220
maxthrottle 1850

哦哦,看了程序,那minthrottle提高就可以了;油门值=minthrottle+(maxthrottle-minthrott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