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价位在3500左右的小型家车床~

楼主(2015-01-12):
主要车铝合金,和一点儿钢.~~~

先行谢谢各位

网友A:
二手0630比较耐操

网友B:
加工多长工件,外径多少,至少也要给个大概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多长工件,外径多少,至少也要给个大概信息

机身1米长左右就可以了...就是那小车~跟楼主的0630差不多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0630比较耐操

这型号的二手好像还不错...价位在4000~~~

网友:
楼主我有台0628,3500包运,带电机,没底座。价格可议,精度需要自己调试,成色定义5成。我用它车电机轴,现在玩雕刻机了,没时间玩了

网友:
神机的CM615也行

网友:
没地方放0630的可以弄个615,CJM250也行价格也高(二手基本很难找,只能买新的)有米的话上个CJM250

网友(2019-03-17):
引用 网友A:
二手0630比较耐操

好车就买0630也才3000左右,工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