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视频眼镜

楼主(2015-01-12):
关键词,我直接搜某宝。谢谢

网友A:
说说我的配置,129g机架,银燕2204.12A电调,cc3d.索尼700线,200mw图传,2200电池,6045桨

网友:
买了穷人osd气压计版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配置,129g机架,银燕2204.12A电调,cc3d.索尼700线,200mw图传,2200电池,6045桨

字数字数

楼主:
我觉得用视频眼镜玩更身临其境,有谁推荐款实惠好用的吗

网友:
飞鲨FATSHARK、SKYZONE、AIO,去某宝上搜吧,如果是华尔科的控,华科尔Goggle2

网友B:
我只想说,没玩过的根本不敢直接戴眼镜飞。。。至少我目前是这状态 。
买的skyzone二代的眼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没玩过的根本不敢直接戴眼镜飞。。。至少我目前是这状态 。
买的skyzone二代的眼镜

别上手就穿,起飞后戴眼镜,先类似航拍机那么飞,快落地了就摘眼镜......这么飞初始比较容易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上手就穿,起飞后戴眼镜,先类似航拍机那么飞,快落地了就摘眼镜......这么飞初始比较容易适应

3Q,
我有个6轴,飞的特别少,看屏幕飞,阳光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没玩过的根本不敢直接戴眼镜飞。。。至少我目前是这状态 。
买的skyzone二代的眼镜

玩过6轴,看屏幕觉得好累,所以考虑弄个视频眼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我有个6轴,飞的特别少,看屏幕飞,阳光受不了。

那你的屏幕是带图传的吧,你可以不买带接收的视频眼镜了,买个电视用的就行,然后拿线从接受屏幕那引出来连到眼镜上.....
不用买专用FPV的了,在家还能拿这个看看电视什么的
你要是只为了以后大六轴用,就买个普通视频眼镜,不用带接收就好了要是以后穿越用,还是专用FPV视频眼镜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3Q,
我有个6轴,飞的特别少,看屏幕飞,阳光受不了。

大六轴建议别用眼镜,眼镜飞的时候你近距离是掌握不好的,小机机因为本身小,一般能估算出来,大六轴比较大,不好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六轴建议别用眼镜,眼镜飞的时候你近距离是掌握不好的,小机机因为本身小,一般能估算出来,大六轴比较 ...

我六轴是DJI 的图传一套, mini iosd 。单独配的渣显示器。
说实话,直机比较熟,多轴纯粹好玩吧,这架六轴出勤率很低。用眼镜飞的话,飞行数据,机头朝向等有显示不?要没飞行数据,飞远了那就回不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六轴是DJI 的图传一套, mini iosd 。单独配的渣显示器。
说实话,直机比较熟,多轴纯粹好玩吧,这架 ...

有,那个只和你机机发射端加没加OSD有关....和接收没关系的
便宜点的就是穷人版OSD+GPS或者非凡OSD+GPS...
或者去某宝上搜下就好了~~~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个只和你机机发射端加没加OSD有关....和接收没关系的
便宜点的就是穷人版OSD+GPS或者非凡OSD+GPS. ...

3Q
字数 字数
字数

网友D:
本身有近視...有哪一款视频眼镜適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身有近視...有哪一款视频眼镜適合啊?

飞鲨fatshark 可以买眼镜的,默认一套90多,含200度、400度、600度三套镜片

网友E:
我用IVS-2,配个RC832接收,爽死......

IVS-2不玩FPV时,可以在家当“电影院”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IVS-2,配个RC832接收,爽死......

IVS-2不玩FPV时,可以在家当“电影院”使用。

用IVS-2玩FPV的时候信号弱的时候会蓝屏吗?

网友:
用IVS-2玩FPV的时候信号弱的时候会蓝屏吗?

网友F:
电机:飓风2204 KV2300 *4 80*4=320
机架:碳纤+尼龙柱*1 85*1=85
电调:银燕12A 自带BEC*4 35*4=140
飞控:CC3D 不带壳,带线 65*1=65
接收机:天地飞6通道 80*1=80
共计:705爽飞

网友G:
话说FPV眼镜也可以接AV或HDMI看电影和电视,但带眼镜看3D具体怎么样不太清楚。

网友H(2015-02-12):
眼镜 太贵了 5寸屏 魔镜 改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