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低级的错误

楼主(2015-01-12):
风神50,模有看下是怎么炸机的

楼主:
http://www.tudou.com/v/RrzXSvZDUSQ

楼主:
请版主删除3楼,搞错了

楼主:
请版主删除4楼,搞错了

楼主:
请版主删除5楼,搞错了

网友:
多练习熄火降落吧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油都没了·~不熄火才怪咧

楼主:
天气

对、模友的眼睛是明亮的,是没油了,损失了一只SF塑胶摇臂及起落架,从中得到了一些经验,1、由于猛拉时刚好没油,导致主旋翼转速不够,使得熄火降落不太成功,2、塑胶件使用时间长了及天气气温低必须更换。

网友:
飞到没油,就这么任性。

网友A:
跪求你这台油机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网友:
怎么只顾着飞飞机都不看看还有没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跪求你这台油机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是这样的,遥控打到最大油门时,发动机风门为全开的99%。遥控打到最小油门时,发动机风门为全关的99%。中间设成一条斜线,然后细调怠速。螺距曲线是,遥控打到最小油门时-2度,(一条斜线)50%油门旋停,,(一条斜线)遥控打到最大油门时1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是这样的,遥控打到最大油门时,发动机风门为全开的99%。遥控打到最小油门时,发动机风门为全关 ...

旋停的时候螺距一般来说是多少?

网友:
太猛了,飞到没油,不过这油箱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停的时候螺距一般来说是多少?

5-5.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tudou.com/v/RrzXSvZDUSQ

太贪飞了,没有副油箱还10分钟啊
我的600富油些,不到10分钟主油箱就干了
楼主什么油,怎么没有颜色呢?红色的醒目,不用计时,远远的就能看到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