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通电自稳后 有点斜 怎么办

楼主(2015-01-12):
H3-3D通电自稳后 有点斜 怎么办?如题。

网友:
用新固件,校准,不行就只能返厂了

网友:
哈哈貌似通病哦

网友:
大疆的云台歪脖再也正常不过了。。。

网友:
很少见到不斜的H3-3D

网友:
DJI的通病,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A:
校准基本没用,我用过好几个,只能换,如果一开始没问题,以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一开始就是歪的,你只能换新。另外机器的震动,的确是有干扰

网友B:
我觉得是飞控的问题,你用的什么飞控啊

网友:
校准的时候 控版水平了吗?

网友C:
垫平摄像机得了. .. 省的折腾

楼主:
校准的时候 ,控制板水平?这东西一通电,就自动自稳了,如果不稳,如何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飞控的问题,你用的什么飞控啊

NAZA V2,之前好像还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基本没用,我用过好几个,只能换,如果一开始没问题,以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一开始就是歪的,你只能换 ...

我这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才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平摄像机得了. .. 省的折腾

。。。。。。这个,好像无法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V2,之前好像还没有问题的

我的也是V2,不接飞控没事,接上就歪了

网友D:
我升级了新固件,重新校准IMU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升级了新固件,重新校准IMU后就好了。

校准的时候H3-3D需要连接接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校准的时候H3-3D需要连接接电吗?

当然需要了,不上电怎么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需要了,不上电怎么校准啊。

请问升级固件就是在NAZA调参软件中升级的吧?

楼主:
固件是最新版本了~ 好像还是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平摄像机得了. .. 省的折腾

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升级固件就是在NAZA调参软件中升级的吧?

是的
前提是得保证飞机放在绝对水平的地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平摄像机得了. .. 省的折腾

请教如何垫片?因为都是卡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垫片?因为都是卡死的

摄像机后面板不是用螺丝拧住的吗? 拧松偏一个角度试试. 另外看看里面主板, 4个螺丝拧着, 也许板子歪了, 导致摄像机也歪了. 随便猜猜,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机后面板不是用螺丝拧住的吗? 拧松偏一个角度试试. 另外看看里面主板, 4个螺丝拧着, 也许板子歪了,  ...

好像你这个答案是正解

网友:
哎呦 帖主你把显示器的右边往上提一点酒好了!
。。。。。。。好吧当我没说
                   客户端 来自HTC 816移动定制版。

网友(2015-03-02):
弄个**的陀螺仪好了,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