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新机试飞解锁发现电机不同转??

楼主(2015-01-13):
刚装好的新机子,首飞,解锁后六个电机不同转。请问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电调没校准?

网友:
校准油门

网友A:
启动设在【推荐】就好

网友:
正常現象!飛行不會有影響,機體上電後有移動到或者地面不平都會有此現象產生

网友:
相邻的电机刚好是正反转不同。认真看手册

楼主:
你好,校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设在【推荐】就好

我设置的是推荐

楼主:
原装电调。。。之前校准过